用AVR设计一款LED灯,送检测,电磁辐射不通过,怎么处理

楼主(2018-09-01):
用AVR设计一款LED灯,送检测,电磁辐射不通过,怎么处理,以下是检测中心反回的电磁辐射图片,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
原理图 pcb  基本的东东 要给看吧   这种事情说复杂的话 蛮复杂滴

网友:
AVR这么牛逼的片子在你手里白瞎了。

网友:
一般处理方式,加磁环。

网友A:
点个灯还辐射,,,那就拉灯吧。。。。如果你是PWM调光的是容易造成,改成不调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个灯还辐射,,,那就拉灯吧。。。。如果你是PWM调光的是容易造成,改成不调光就可以了{:titt ...

pwm调光哪来ghz辐射?按道理可能性很小

网友:
电源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
和AVR什么关系?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PWM调光,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300M以下不过,一般是共模干扰,加大共模电感,注意pcb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以下不过,一般是共模干扰,加大共模电感,注意pcb走线

电源线加磁环能解决不?

网友:
电源线的磁环好像是差摸的把,如果是共模的也许可以过,毕竟外挂的磁环体积比pcb上的大多了,效果肯定比板上的好,

网友:
共模感扰的可能性大。。。。

网友:
200MHz以下的连续谱是开关电源,高频的尖脉冲有可能是单片机晶振或PWM谐波。板子布的烂,在线缆上套磁环200MHz以下有改善;高频部分有可能是板子直接辐射,可能效果不大

网友:
让AVR去干EMC的事,真是难为它了!
LED灯的功率有多大?有时候电源的EMC还是很难搞的。

网友:
我们论坛的人确实很热心,楼主你能不能有点诚意?编辑原因,增加“没有原理图PCB怎么给你看”

网友:
PWM输出是方波,方波的谐波很大的

网友:
LED灯能超标这么多也是不容易

网友(2018-11-06):
完全是靠猜啊。
你这辐射的频点都太高了,如果灯里面没有无线的部分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ACDC或者DCDC的SW上有铃振之类的。
我能想到的就是消火花电路,共模抑制电感,SW上看看能不能加RC吸收电路。
反正看到高频的ripple都想办法抑制一下估计会好很多。
另外PCB上高速信号的走线都查查看。

网友:
应该不干AVR什么事情吧。

不能让AVR背锅。

电源之类的没处理好吧

网友:
给钱,要检测中心帮你出整改意见,不过超贵的,但是很管用的。,那些做检测的大佬可是专门把着这个吃饭的哈。

楼主(2019-03-09):
经过跑了10多次检测公司去检测,现在测试,开关电源没有问题了,单片机也没有问题,就是LED恒流电问题,辐射超标,现在没有办法了,想问下群里,

有没有人做过能过EMC的LED驱动电路,开关电源输出是12V20A的,灯珠是3.3V/90W的,现在需要输出72W,所以需要一个DCDC恒流电路,要达到25A最大电流。

有没有有这方面经验的,回复下,重偿协助。

楼主:
我的电路,前面一部分反馈电路,运放的,从类珠VAA处反馈回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跑了10多次检测公司去检测,现在测试,开关电源没有问题了,单片机也没有问题,就是LED恒流电问题,辐 ...

加lc滤波, 加屏蔽盖。和楼市一样, 没上电路板, 谁能帮忙?

楼主:
这是电路板文件,打开软件用PROTEL99se..,谁有能力完成,EMC能过的,可以包给他做,给开发费的用

图片是电源和灯珠。电源是240W的,灯珠是90W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路板文件,打开软件用PROTEL99se..,谁有能力完成,EMC能过的,可以包给他做,给开发费的用

图片是 ...

有专门 做EMC整改的公司
我们客户之前有找人搞过,不过收费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 做EMC整改的公司
我们客户之前有找人搞过,不过收费不低

有没有推荐   联系方式

网友D:
一个灯珠可以做到90W吗?真不了解这个行业,散热器应该要求非常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灯珠可以做到90W吗?真不了解这个行业,散热器应该要求非常大吧!

可以的,大散片,加风扇,一个灯珠几百瓦的都有

网友E:
电源要有15DB以上的裕量,感觉是恒流源部分没有做好。
LZ报RMB和时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要有15DB以上的裕量,感觉是恒流源部分没有做好。
LZ报RMB和时间要求 ...

能做的,可以电话13543319152

网友:
这个图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选用的电感的问题吧

网友F:
这个是应用在舞台射灯上的吧,建议你买个进口的回来参考一下。大电流的PWM有点难处理

楼主(2019-04-10):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应用在舞台射灯上的吧,建议你买个进口的回来参考一下。大电流的PWM有点难处理 ...

是呀,就是大电流PWM搞不定,之前一个40W的搞定了,这多了几十W就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