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能在海边沙滩上开的遥控玩具车

楼主(2018-09-01):
如题,买给家里的小朋友

网友:
水陆两栖遥控坦克

网友A:
海边有开阔地,直接上能飞的。四轴,固定翼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边有开阔地,直接上能飞的。四轴,固定翼都不错

小孩太小,螺旋桨很锋利,不敢买

网友:
大轮车系列

网友:
可以看看这种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6#detail

网友:
可以看看大脚车,100多块钱。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预算,200~1万都能买
沙滩上,大脚比较合适,1:7以上开起来就很爽了,太小的没意思

楼主:
这种车怎么样?看视频效果蛮好的,200元左右

网友(2019-08-20):
你好 请教一下 三角激光测距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大脚车,遥控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