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局部补锡的最简便方法,使用SMT贴片机贴一块锡片上去.

楼主(2018-09-01):
像一些控制器之类的PCB,  大功率管都要加厚走锡,    以往都是烙铁加锡 或者 回流焊 ,  回流焊加锡还容易控制一些锡量. 但是人工加锡就难控制了.时多时少

行业内现在有人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案,    将锡做成贴片电阻一样, 直接用贴片贴上, 就实现了标题说的 全自动局部补锡的最简便方法,使用SMT贴片机贴一块锡片上去. 当然有点广告成分.切勿全信

不知各位好朋友认为如何?   要是方案确实好的话. 嘉立创SMT也引进这种锡片.

网友:
想法可以哦

网友A:
如果贴个东西,不如贴个铜皮上去,铜皮也有制式的,比如电池触点片。

网友:
貌似小了些。一般长条的不好处理

网友:
这办法不错,值得推广

网友B:
都贴片了,为什么不一起刮锡膏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贴片了,为什么不一起刮锡膏上锡

刮锡膏的那点点锡量, 还是太少.  当做一个电阻直接贴上.  要比刮锡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贴个东西,不如贴个铜皮上去,铜皮也有制式的,比如电池触点片。

给个关键字. 跟这个锡片一起评估.  无非就是多一种元件的问题.

网友:
那为啥不贴冲压铜片呢?直接做几个尺寸的铜片,贴上~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在著名的电子行业技术分享博客 工作熊 那里看过,如果LZ是从人家那里转的,记得给版权费用~

网友C:
不错的方法,贴了再贴元件,挡住锡膏了,怎么处理

网友:
淘宝搜了下,还真有这种东西

网友:
直接贴铜片呢?铜岂不是导电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方法,贴了再贴元件,挡住锡膏了,怎么处理

不都是锡吗.   不是都会融化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这个的,一定是需要锡量大的,焊盘大的,锡片是加锡用,贴到有锡膏的地方,但是不能妨碍贴片料。比如 ...

补充一张图 辅助理解. 贴这种大个头的 气体放电管.  钢网开孔都改的很大, 但是补锡效果也不明显.

我一下子找不着 焊接在板上的图片.  但是下图这种元件很多人用过. 应该知道我在说的补锡的意思.

网友:
嘿 涨姿势了  这个方法真不错  支持

网友:
具体怎么用呢?比如这个放电管:先在焊盘上放锡片,然后在锡片的上方放器件?另外加锡片的大小怎么确定呢?打样的时候不知道需增加多少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