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3144 霍尔开关 感应距离太短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02):
如题,感应距离太短,磁钢几乎要靠的很近才能使用,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距离

或者有替代的芯片。

网友:
hall灵敏度,距离,磁场强度,

网友A:
1.打电话给霍尔厂家,问这个型号有没有灵敏度高一点的。国内霍尔元件厂为了节省成本,往往同一个型号也会区分低灵敏度和高灵敏度的。当然价格不同。国内的很多继电器厂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同一个继电器型号,会有不同的触点合金,价格不一样。而且这方面手册里基本上都没怎么写的,需要打电话给厂家具体询问。
2.找磁铁厂,换用磁性更强的磁铁。

网友B:
不会吧!磁钢直径多大呀?你需要多远距离感应呀?

网友:
不同型号不同感应强度,我用EG41

网友C:
我原来做医疗产品的时候用过,大约4mm直径 10mm长度的磁钢,感应距离在 4-5mm。不能太远。

网友:
要看你的磁钢的磁场强度,

磁场强度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楼主可以用高斯计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电话给霍尔厂家,问这个型号有没有灵敏度高一点的。国内霍尔元件厂为了节省成本,往往同一个型号也会区 ...

谢谢,因为的磁钢的大小的固定的,而且我除非选择非常大的磁铁,才有明显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磁钢直径多大呀?你需要多远距离感应呀?

4.7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做医疗产品的时候用过,大约4mm直径 10mm长度的磁钢,感应距离在 4-5mm。不能太远。 ...

那你的霍尔传感器用的什么型号的?
我的直径只有2  深度大概4m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霍尔传感器用的什么型号的?
我的直径只有2  深度大概4mm

我觉得 确实要看磁钢的磁力强度,我用的是 41A 还是 A41  忘记了  好几年了

网友D:
B(x)=Bo*L*L / [(2x+L)*(2x+L)]
L为圆柱体高度;
x为轴心线上距离

你自己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高斯的强磁。

芯片的感应是30高斯左右的,最少也要按照20计算。

强磁的充磁公差大概±2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x)=Bo*L*L / [(2x+L)*(2x+L)]
L为圆柱体高度;
x为轴心线上距离

有计算公式哦,厉害了
我以为只有我 这么晚 还在逛 阿莫论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计算公式哦,厉害了
我以为只有我 这么晚 还在逛 阿莫论坛,呵呵

转行搞FAE,打牌之后睡不着

网友:
哦哦,常用全极性的霍尔ys8105 ,4mm*2mm  正对6mm距离,没什么问题;2mm*1mm正对要小于2mm

网友E:
可能跟充磁有关系啊。我们有替代的霍尔,可以给你样品试试

网友:
同一种霍尔也有不同灵敏度分级的,类似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跟充磁有关系啊。我们有替代的霍尔,可以给你样品试试

什么叫充磁?
给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好,有需要霍尔传感器可以加我微信

网友:
霍尔开关,Melexis的灵敏度高的有很多,US1881,US2882,US2881,US2884,US5681,US5781等等,具体的需求

网友(2020-09-19):
我是距离太远了,
CC6201,
φ8x5磁铁,
距离有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