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心理价位200元以下)用虚拟机实现内外网共存

楼主(2018-09-02):
电脑上装虚拟机能不能实现一个内网环境 一个外网环境.在一台电脑上随时切换 我有两条网线 两个网卡 一个线路是固定IP 一个是外网DHCP 自动获取
      现在情况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内网工作。但经常要要切到外网去查资料。内网的工作有时候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不能断开 所以切来切去非常费时间。所以就想在电脑上装虚拟机让两个环境在一台电脑上共存 。
或者说虚拟机无法实现也可以给其它能实现的建议     更进一步如果能实现我希望能把这个内网连接的主机当服务器 让我在外地也能用这个内网办公。

网友:
手工设置一下路由就好了,外网控制用teamviewer

网友:
物理机上网查资料  虚拟机断网干活?

网友:
两台电脑可能好搞点, 一台同时内外网,一台内网。没啥特殊需求加个交换机/直连

网友:
需要知道你的内网外网都是如何连接的,应该是各自一根网线吧?
那就再装一块网卡即可实现同时上内外网,
也可以加一个小交换机实现,价格都差不错,
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内外网分离?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没仔细看。
可以实现你的想法,在虚拟机的网络设置上,绑定上外网的网卡,选择桥模式;宿主机的网关指向内网网关。
你现在需要手工在两网间切换,是因为你计算机的路由没有配好,配置好后,可以同时上网。

网友B:
我就是这样,我的电脑是内网,装了vmware,虚拟机是跑外网。
电脑两个网卡,一个固定网卡接内网,不绑定vmware 的网络协议,
无线网卡只绑定vmware的网络协议,其他任何协议都不绑定,包括tcpip协议,虚拟机的网卡连接到无线网卡。
这样就同时跑两套win,
但内网win是存取不到外网的,因为无线网卡没有tcpip协议,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外网也存取不到内网,因为vmware控制了它只能存取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没仔细看。
可以实现你的想法,在虚拟机的网络设置上,绑定上外网的网卡,选择桥模式;宿主机的 ...

一个系统上面装两块网卡。同系统下。我在用内网的时候安全软件检测不通过。提示有非法连接。所以只能在一台电脑上面开两个虚拟机。一个内网环境,一个外网环境。但我自己不会配置。

网友:
虚拟机建两个网卡,电脑得两个网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没仔细看。
可以实现你的想法,在虚拟机的网络设置上,绑定上外网的网卡,选择桥模式;宿主机的 ...

就是安全软件,它有一个设定。检测的电脑上有两块网卡,他会把内网禁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我的电脑是内网,装了vmware,虚拟机是跑外网。
电脑两个网卡,一个固定网卡接内网,不绑定vmwa ...

这个方案可能行。我是这么猜的,但是我不懂设置。最后一个就是。主机上开了两个虚拟机。能不能在主机上建一个VPN。把内网网络映射到外网。让我在异地用外网远程登录内网办公

网友C:
[内网网卡->绑定虚拟机,外网网卡->实体机安装teamviewer]

这样teamviewer可以远程到你实体机,也可以用你的虚拟机连接内网网络。不然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网网卡->绑定虚拟机,外网网卡->实体机安装teamviewer]

这样teamviewer可以远程到你实体机,也可以用你 ...

远程的话没有用。因为我们是电信的内网系统。查询或办理任何业务都需要读身份证。读身份证是没法远程的。所以这点有问题。所以需要把那个内网数据。转到我家里的电脑上。在自己电脑上读。办公室的电脑我可以让他24小时开机。内网的数据量很小。网络不是问题。

网友:
如果纯粹是为了绕开监管,使用vpn软件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安全软件,它有一个设定。检测的电脑上有两块网卡,他会把内网禁用掉。 ...

安全软件是什么很重要,它的工作机理决定了你是否能用双网卡不,如果安全软件在你计算机有客户端,就建议你不要折腾了。
因为一般情况下安全软件把你能想到的办法都堵住了!

网友:
同一台电脑就可做到同时上外网和内网: 一网卡DHCP不用改动,内网卡只设定IP 和 掩码不设网关(如果内网还有其他网段需要访问要用 route add -p XXX,XXX,XXX,XXX mask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命令设静态路由)

网友:
虚拟机网卡桥接至宿主机内网网卡,虚拟机内IP设置为内网网段IP(也可宿主机内网网卡另行增加IP段更保险)【只有一个活动网卡下,为了虚拟机与宿主机互通】
买个usb网卡插上外网网线,usb给虚拟机直通【检测工具不能发现虚拟机内部的独立网卡】
虚拟机内随便装个代理工具,宿主机浏览器代理设置填上虚拟机IP上网
或者虚拟机配置成路由,宿主机网关改成虚拟机也可以

网友:
以VBOX为例:
主机要安装两块网卡,主机用的网卡叫A,准备给虚拟机的网卡用的叫B
查看B卡的网络属性,把除虚拟机相关的协议都删除,如下图

虚拟机网络设置里桥接网卡B

如果B卡是USB方式的就更好办了,主机不要安B卡的驱动,在虚拟机里安装

网友:
虚拟机做桥接网络,或者在系统中在加一条路由都行

网友:
可以在路由器加映射线路

网友:
电信内网有网监得,楼主瞎折腾不怕网监找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