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的隔离度测试方法和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8-09-02):
这几天看到讨论隔离电源的,但不理解隔离电压1500V和3000V是个什么概念。我是这样想的,用高压表接到隔离电源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打高压测绝缘电阻,
在网上找到电器隔离度的说法是:漏电流小于5mA算通过,这样的话,
如果要标1500V隔离,则1500V测试时绝缘电阻>300K,
如果要标3000V隔离,则3000V测试时绝缘电阻>600K
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

网友:
还有时间要求

网友A:
绝缘电阻用兆欧表测试的,都是上M以上Ω的,耐压等级直接跟使用的线和绕制工艺有关。是一道线,超过这个线就可能打火击穿,局部碳化,电阻只有几百欧甚至更小。是用三层绝缘线和多绕绝缘胶带都可以提高绝缘耐压等级。另外爬电间距也有大,一般按照1kv用1.5mm保险。

网友B:
漏电流是AC的,绝缘阻抗是DC的。

漏电流主要是Y电容和变压器的等效电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流是AC的,绝缘阻抗是DC的。

漏电流主要是Y电容和变压器的等效电容引起的。 ...

那么 隔离电源的隔离度测试方法和标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电阻用兆欧表测试的,都是上M以上Ω的,耐压等级直接跟使用的线和绕制工艺有关。是一道线,超过这个线 ...

是否只要不击穿,测试1分钟能保持MΩ以上就算通过,具体多少V电压多少MΩ?隔离电源的隔离度具体测试方法和标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 隔离电源的隔离度测试方法和标准是什么?

没有“隔离度”这个概念,不要自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只要不击穿,测试1分钟能保持MΩ以上就算通过,具体多少V电压多少MΩ?隔离电源的隔离度具体测试方 ...

CCC的标准,II类电源,是2U+2000V(2500V),1分钟不击穿,耐压合格。
绝缘阻抗是直流500V还是600V不记得了,阻值要求要查一下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只要不击穿,测试1分钟能保持MΩ以上就算通过,具体多少V电压多少MΩ?隔离电源的隔离度具体测试方 ...

看你是用在哪类产品上很有关系,之前我做的是电能表产品,要求交流耐压4.4KVAC(标准要求是4KV,企业自己加10%余量),冲击耐压是6.6KVDC(标准6KVDC,有些国外客户甚至达到10KVAC)。所以作为里面的隔离电源都需要达到这个耐压能力。以上测试时间是1min,漏电流一般在1ma以内。为了满足交变湿热后耐压还是达到4.4KVAC的要求,我甚至设计过耐压达到6KV以上的使用三层绝缘性+热缩套管双重隔离+飞线输出的变压器设计(因为手边的耐压仪只能最大6KVAC,实际极限值更高)。
具体还是看你用的行业要求和电源本身的要求,按照要求最严的那个标准来实现。
贴个金升阳的小功率DCDC的模块,他的耐压是DC耐压,可能是两端都是直流电的应用吧,这个我不清楚,换算为交流需要除以1.414.上面还有绝缘电阻的测试条件,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用在哪类产品上很有关系,之前我做的是电能表产品,要求交流耐压4.4KVAC(标准要求是4KV,企业自己 ...

你的解答数据更具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