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配合红外led能制作红外投影仪吗

楼主(2018-09-03):
需求:红外led的波长为800-940nm的近红外光,对分辨率要求不高320*240就行,其他没特殊要求。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对于普通TFT液晶,红外光需要穿过如下零件:偏光板、玻璃、液晶、彩色滤光片。
我觉得首先选择单色屏,这样就没有彩色滤光片了。问题是其他零件如偏光板、液晶等能透过800-940nm的近红外光吗?

网友A:
你随便找个1602测试一下吧,我估计就算穿过也损失80%了,你可以买个二手投影机改造一下试试。光源要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找个1602测试一下吧,我估计就算穿过也损失80%了,你可以买个二手投影机改造一下试试。光源要强大。 ...

嗯,如果得不到相关资料就只能靠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找个1602测试一下吧,我估计就算穿过也损失80%了,你可以买个二手投影机改造一下试试。光源要强大。 ...

彩色投影仪估计会加rgb滤镜吧,那近红外光不是被过滤掉了

网友A:
滤镜可以去掉的,另外也可以用DLP投影机,就是DMD技术的。没有滤镜和液晶片,直接反射。

网友:
强力红外线还是能穿透玻璃的,比如在车里晒的,但那些各种偏振片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镜可以去掉的,另外也可以用DLP投影机,就是DMD技术的。没有滤镜和液晶片,直接反射。 ...

多谢,我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找个1602测试一下吧,我估计就算穿过也损失80%了,你可以买个二手投影机改造一下试试。光源要强大。 ...

你觉得买led的投影机改造好还是大灯的好呢

网友:
大灯指的是投影机的红外光源要强大,这是一个事,都是用投影机改造

网友B:
这个红外投影仪是干吗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红外投影仪是干吗用的啊?

投影结构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