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原理图如何设置同一规格元件自动连续编号?

楼主(2018-09-03):
之前使用PROTEL99时,原理图自动编号时可以把同一种类型和规格的元件自动编号在一起,如10个100欧电阻、5个10K欧电阻,自动编号时会把100欧电子自动编号为R1,R2...R10,10K欧电阻自动编号为R11,R12...R15。
AD18自动编号时是杂乱在一起编号的,同一种规格编号不连续,如:R1-100欧,R2-10K欧,R3-10K欧...,如此编号做BOM时比较麻烦,无法写成100欧 10个 R1-R10

网友:
求protel99 下方法

楼主:
protel99不用设置,会自动把相同类型规格的元件排序在一起

网友A:
重新标号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标号不就好了

楼主是想优化 BOM表乱七八糟的情况
比如
1K的电阻  R2~R6
2K的电阻  R10~R16

但找不到一招制胜的方法
一个一个去改显得太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标号不就好了

手动重新标号?
元件多了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优化 BOM表乱七八糟的情况
比如
1K的电阻  R2~R6

是的,PROTEL99可以做到

楼主:
protel99和AD18自动编号后的对比:

网友:
先,原理图中是可以实现的,pcb我还没找到实现方法,当然,原理图实现了,更新到pcb即可。
1.find similar objects, 必要项same 一下,比如footprint,comment。
2.选中后,Tools - Annotate, 在Annotatation Scope中选中Only selected parts,点下鼠标会惊喜的发现同类对象出现在右侧列表。
3.Reset All, Update Change list, accept changes,然后O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8487582797440605.html

网友C:
百度的,这方法可以实现,不过感觉有点麻烦。就是利用全局功能,找到同一类阻值的电阻,例如10K的编一次,100R的编一次。最后那些零散的就在Annotation scope下选Ignore select part再编一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的,这方法可以实现,不过感觉有点麻烦。就是利用全局功能,找到同一类阻值的电阻,例如10K的编一次,1 ...

那元器件种类多的话,要累死。。。希望设置一个类似于规则的东西,然后一运行就都给设置好了

网友:
这个功能我觉得在自动标号里面是可以通过设置实现的

网友:
楼主找到了告诉我一下啊  这样挺好 BOM看起来清爽

网友:
关注下这个问题,挺有用的,同求方法。

网友:
99可以这样,以前一直没留意,有这个功能,BOM就好弄了,不用这么多字

网友:
是不是要编脚本实现,AD支持脚本的

网友:
方便做BOM.不方便在PCB上找位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