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表笔插错检测是电容效应吗?

楼主(2018-09-03):
比如插电流空,档位在电压位置,就会告警。弄一点焊锡丝插电流空也会告警。原理是?

楼主:
插错孔,报警是啥原理?怎么检测到有表笔插入或导线插入。

网友:
我有个优利德表,插座是两个金属片构成的,插入笔就接通

楼主:
福禄克的里面没发现金属片

网友:
什么万用表这么好?

网友:
光耦吧,插进去就把光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福禄克的里面没发现金属片

所以福禄克的不检测,很多电阻档被烧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福禄克的不检测,很多电阻档被烧坏的

fluke的187 189 287 289是电流档有检测。电阻和电压是同一个插孔,几乎绝大多数万用表电阻和电压都是同一个插孔,电阻档被烧坏,是因为用电阻档测量了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福禄克的不检测,很多电阻档被烧坏的

您想说的是电流档被烧坏吧。确实有很多万用表的电流档保险烧坏。fluke的一个原装保险至少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的187 189 287 289是电流档有检测。电阻和电压是同一个插孔,几乎绝大多数万用表电阻和电压都是同一 ...

正确设计的万用表,电阻档应该提供和电压档一样的保护电压,不然就是垃圾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的187 189 287 289是电流档有检测。电阻和电压是同一个插孔,几乎绝大多数万用表电阻和电压都是同一 ...

对头,因为打在量通断的档,一量电压直接被烧,公司车间里面的表经常因为这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