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out层同Mechanical 层混合使用很头大

楼主(2018-09-03):
这个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各EDA的标准定义
keepout层 ,禁止布线层
Mechanical 层,机械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型层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下单前技术员必看说明,见下链接
备注:下面链接中优先推荐keepout的问题说明一下,国内现状占大部分的layout的工程师把keepout层当外型层的习惯改不了,JLC曾经偿试着要纠正这个错习惯,但是也没能办到,只能妥协随大流。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
但是还是有少部分客户,画板子不按套路出牌。
今天又遇到一个典型案例,客户是几款板子合拼在一起,外型边框在keepout层,如下图
光看上面,可能看不出来问题,再看下图,客户把小板外型及槽画在Mechanical 层,如图是分割成各个小板了。
另外Mechanical 2层,不知道放的数据,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完全猜不明白

这样搞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一:这是明显多款板子合在一起的,审核时容易误识别成一款板子,会有两种情况
      A: 少收了费用,如果向客户追讨,客户非常反感,但不要这个费用公司又很吃亏。
      B: 按单只收费,工程处理资料时又碰巧也没发现问题,也做成单只,Mechanical 层中的槽全部漏锣,客户拿到板子估计也会欲哭无泪,又是投诉扯皮,各有各的道理,很害怕这样的情况发生。
二:审核时收取了正常的费用,在进行工程资料处理的时候,也容易只看keepout层处理资料,板子做错,重新补料,工厂踩坑吃亏,客户也是白白多耽误几天,双输。

总之头大,所有的外型只放在一层,很难么?

网友:
JLC能不能搞两个下单入口,一个保持现在的方式,另一个为完全按图纸加工,该是什么层就是什么层,画错自己承担责任,JLC即使发现明显错误也不要提醒和更改,只做加工工艺上的更改(例如孔径补偿)。这样有没有可能慢慢引导客人走回正途?或者时间久了可以让非正规的变为小众。

网友A:
干脆就下单页面做一个选项,
让用户从 Keepout、Mechanical 1、Mechanical 2等等里N选1作为外形。

一刀切,强硬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脆就下单页面做一个选项,
让用户从 Keepout、Mechanical 1、Mechanical 2等等里N选1作为外形。

这个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脆就下单页面做一个选项,
让用户从 Keepout、Mechanical 1、Mechanical 2等等里N选1作为外形。

采购下单,选错了,骂死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购下单,选错了,骂死你!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审核沟通这个环节根本不能省,你却妄图去掉这一步骤,节省费用,被骂那是自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购下单,选错了,骂死你!

要这么说就错了。

难不成有采购把板厚选错骂过贵司?

还是说选错了油墨沉金骂过?

就强行加上版外形选择的选项,提高工作效率多服务下优质客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审核沟通这个环节根本不能省,你却妄图去掉这一步骤,节省费用,被骂那是自找的。

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板厚,颜色这些都是要选的啊

网友:
不用AD这垃圾,,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网友D:
直接发gerber,JLC从来没有出过错。
只是我自己出过几次错
一次是NPTH没打包,NPTH孔没做,拿到板子先看发过去的Gerber文件,发现确实没有NPTH孔
一次芯片引脚连锡严重,发现是Gerber中的solder mask层开得太大了
这些问题后来都纠正了
现在打样很顺手,画好板子后只要2分钟就能下完单,等几天就能拿到电装好的PCBA

网友:
我原先用机械层左右外形,开槽的,看到JLC的推荐说明慢慢改成了用禁止布线层了

网友:
keepout层 ,禁止布线层
Mechanical 层,机械层,也就是外型层

难道连坚持正确表达的规则的能力都没有?错的就要纠正,否则会一直错下去,将错就错不是一个工程师应有的技能,有错就改才是提高能力必走的路。

不要被党人们“我错我有理”这种规则带到电工们身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发gerber,JLC从来没有出过错。
只是我自己出过几次错
一次是NPTH没打包,NPTH孔没做,拿到板子先看发 ...

以前在其他公司做PCB,别说这么重大错误,就是一根忘记删除的断头线,对方都要邮件确认。

网友:
一般图纸上不是都会注上外形是按照哪个层加工,以及相关的加工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其他公司做PCB,别说这么重大错误,就是一根忘记删除的断头线,对方都要邮件确认。 ...

定位不一样,我们配套的PCB工厂,还能帮着改善信号质量,根据采购价格推荐替换芯片
JLC能够“如实”打样就很不错了

网友:
一直机械层1是外形,禁止布线是禁止布线,大家都是道那层是做什么用的,搞了这么多事就为了省下改布线层的时间值吗?

网友:
allegro  限定outline  简单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采购下单,选错了,骂死你!

我们的就是采购下单,他就一个小白,你跟他讲技术要完蛋,我们目前是做个文档,上边写工艺,让他填表,单还是有时会错。建议力创做一个工艺选型表,我们填好,他直接上传,系统自动识别,这样就不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就是采购下单,他就一个小白,你跟他讲技术要完蛋,我们目前是做个文档,上边写工艺,让他填表,单 ...

好主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就是采购下单,他就一个小白,你跟他讲技术要完蛋,我们目前是做个文档,上边写工艺,让他填表,单 ...

其实你在pcb文档里面,在pcb外面top overlay层用很大很大的字写明Mechanical 1层作为机械外形就行了,做工程处理的人会看到的,这是技术和技术直接交流,绝对不会出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在pcb文档里面,在pcb外面top overlay层用很大很大的字写明Mechanical 1层作为机械外形就行了,做 ...

现在系统好像可以自动审单一样,我上传PCB后立即审核通过可以付款,这样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系统好像可以自动审单一样,我上传PCB后立即审核通过可以付款,这样怎么破 ...

和审单没关系吧,最后生成工程资料还是人工做或者至少人工确认的

网友(2018-11-04):
pads是outline,我发板发的是gerber文件,我会提前在cam350里检查gerber的,直接发PCB文件的是山炮……哈哈。

网友:
布线的时候,外框用物理层的时候,线还是能走到外面去,用keepout就不会,请问物理层如何设置才能有"keepout"功能?

网友:
感觉嘉立创一直在主推用禁止布线层做外形,想问一下,如果板内有些区域敷铜时要求不能被敷上铜怎么办

网友G:
禁止布线和敷铜的地方用keepout层画,但是发板到JLC之前,一定要先把keepout层所有东西删除,以免JLC误认为是外形或挖洞。
他们规定就是这样,在那里做板就得遵守那里的规定。
就是版本管理和后期文件修改比较麻烦,一旦文件有修改,需要重新敷铜时,因为之前keepout层内容已删除,所以不能实现之前的设计。需要重新把keepout层的内容画上。

网友:
一直用pads从来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禁止布线和敷铜的地方用keepout层画,但是发板到JLC之前,一定要先把keepout层所有东西删除,以免JLC误认为 ...

如果用机械层作外形,禁止布线层只用来禁止布线,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
镂板很费工时吗?几种不大的板合拼在一起,也要分开算?

网友:
外形只用机械层,keepout层发去打烊前全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