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DMA+IDE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03):
这段代码是IDE+DAM接收串口数据的,为什么要先进入接收非空中断后然后才开启DMA传输?不会造成第一个数据丢失吗?

void  BSP_Ser2_ISR_Handler (void)
{
        uint8_t clear=clear;

        FlagStatus idle_status;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SET){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Ser2_RXDMA_Init();//开启DMA接收
        }

        idle_status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IDLE);
    if (idle_status == SET) {
                clear = USART2->SR;
                clear = USART2->DR;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DISABLE);

                if(Ser2_read_f){
                        BSP_OS_SemPost(&BSP_Ser2RxWait);
                        Ser2_read_cnt = CMD_LEN_MAX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6);
                }

                DMA_Cmd(DMA1_Channel6, DIS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6);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

网友:
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试试呗,不知道咋理解。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有接收一个字节的时间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有接收一个字节的时间去处理

好的,谢谢。

网友(2018-11-03):
软件查询法!!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串口空闲中断+DMA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