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便宜好用的隔离485方案

楼主(2018-09-03):
如题,大家推荐一个便宜好用的隔离485方案,波特率9600,最高19200

网友:
我用的0505隔离电源,6n137 6n137 el357,还不错,体积大了点

网友A:
b0505+357+三极管用了好多年都没有问题.还可以用2405做成24伏传输

网友:
磁隔离ADUM系列+0505DCDC

网友B:
千万记住DCDC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已经搞坏好几片ADUM了。

网友C:
隔离电源加光藕加整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记住DCDC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已经搞坏好几片ADUM了。

这就麻烦了,dcdc应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记住DCDC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已经搞坏好几片ADUM了。

金胜阳的DCDC一直在用,没发现损坏ISO3082的情况。

网友:
金胜阳的DCDC一直在用,没发现损坏ISO3082的情况。

网友:
ISO3082+金升阳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505+357+三极管用了好多年都没有问题.还可以用2405做成24伏传输

能否把你的这部分电路图贴出来参考一下,波特率多少,出货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千万记住DCDC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已经搞坏好几片ADUM了。

你这是用的非稳压的DCDC ,只接adum负载轻了输出电压偏高导致的,负载上给增加个合适的电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用的非稳压的DCDC ,只接adum负载轻了输出电压偏高导致的,负载上给增加个合适的电阻,就没问题了 ...

是的大意了所以要提醒一下

网友:
使用普通的光敏三极管光耦,图中的光耦可以使用PC817,PC816,K10104D,EL357等代替,对波特率影响不大,图中的光耦只是体积小。我用了C档光耦,B档也可以的
最高波特率为38400,57600也能通讯,波形1和0相差的比较明显所以按照38400算。
三极管使用3904是利用结电容小的优势,不能使用8050或817之类的三极管,会影响速度。
B级的R+C是用来加速三极管开关的。
要想达到115200可以使用光敏二极管输出的光耦代替,之前找佰鸿定制过,价格估计在0.5元的样子,估计只有佰鸿有这个产品,具体型号我忘记了,用于电表上的,优势相对6N137体积小,价格低,静态功耗不输出0的时候为0,耐压5KVAC。看我之前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C%E6%9E%81%E7%AE%A1
关于隔离电源要成本低就自己做不买成品,自己做物料成本在2元左右。

这个图使用MCU 产生的方波输出,只要是方波输出,100K到200K,利用2N7002+BSS84结电容小的有时直接驱动,最好在G级加一个下拉电阻,图中没画是我直接使用SOT23-6封装的单片机直接专门当驱动芯片用了,没有IO调试阶段中间电平的问题。
使用2个BAV99是因为力创本身SMT基础库就有,并且利用BAV99的压降比BAT54S大,这样加5mA左右的负载输出电压在5.5V附近,省去了LDO+10uF电容。这个电路输出大概50mA,FF0616使用绿环,6T和16T,可以找个绿环手动绕制就可以。

这个图成本要再高一些,因为使用了电流较大的MOS,需要带互补的PWM驱动,互补PWM使用单片机驱动时要注意MCU的电压要是3.3V的话,PMOS上面接的电压相应改为3.3V,变压器相应匝数改为4T比16T。PMOS和NMOS分别加上拉和下拉电阻。输出使用B140,B5819W等1A,40V的肖特基整流,图中的BAV99没改过来,压降大些。输出200mA输出5V没问题。B0505输出1W时电压4.5V左右。

要想成本更低,可以直接1个MCU的IO驱动变压器,省掉2个MOS。输出2个BAV99整流,输出能力应该有20mA。

变压器规格书和驱动波形见我的飞飞电源第一版帖子,里面有说明书和驱动波形。这个方案是我现在对隔离电源在简单程度和价格方面找到的一个容易制作价格便宜的方案。

网友:
一般都是光耦隔离,9600使用比较多

网友:
普通的817上不了38400的,9600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磁隔离,自己画板做了好多个!

网友E:
有国产的隔离485,电容式隔离,可以试下

网友:
金升阳0505加6N137隔离

网友:
自用的PLC,CPU上的

网友:
隔离电源加高速光耦

网友(2019-04-26):
引用 网友E:
有国产的隔离485,电容式隔离,可以试下

求推荐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源加光藕加整形电路

码率19200还需要加整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