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画PCB 怎样能像allegro 那样铺整层的动态铜皮。

楼主(2018-09-04):
请教论坛各位,在用AD9画PCB时,怎样能像allegro 那样铺动态的铜皮。静态铜皮 每次放置其他信号过孔时就会报错。然后还得更新铜皮。这很麻烦呀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可以把和铜皮相关的DRC关掉,然后就可以随便画不会报错了。
或者把铜皮移出去,画完再移动回来就自动更新了。

网友:
你设置问题,可以自动铺铜,就是费电脑内存。

网友:
AD09好像没有,AD14有的

楼主:
找到了,在设置里面。

网友:
AD在这一点上比阿里狗差太远,设置了也是徒劳,不是一个效果,AD不管什么电脑都一卡一卡的根本就搞不动动态敷铜!

网友:
估计只能换阿里狗

网友:
换allegro吧,我就换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