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板放电保护后输出虚压原因

楼主(2018-09-04):
  市场常见同口保护板,放电MOS关断,P-/P+输出电压不是0,而有20V的电压。请问这个悬浮电压是专门造成的,有什么作用,怎么消除?

楼主:
请问这个悬浮电压是怎么造成的,有什么作用,怎么消除?

网友:
可能是技术上的需要,充放同口这个电压可以用于唤醒保护板

网友A:
MOS管关断与继电器关断不一样的地方是,MOS管关断后的阻抗远比继电器低,继电器可能会达到10的12次欧,而MOS要比它低3-4个数量级,所以会有漏电流,这样它的输出电压就与输出端接的测试设备有关,要想测试时没有输出电压,只要接一个比如1M或更小的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关断与继电器关断不一样的地方是,MOS管关断后的阻抗远比继电器低,继电器可能会达到10的12次欧,而MO ...

电阻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输出端,假负载

网友:
至少先接一个10K的电阻再测电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