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里的变量能否在QT程序里被引用

楼主(2018-09-04):
如题:

对驱动还不太熟悉, 请问QT程序在加载驱动后能否调用驱动里的变量和函数? 反之, 驱动应该不能用QT里的变量,是吧?

网友:
一个是user的,一个是kernel的。不好直接用,可以用copy_to_user、copy_from_user之类的函数来实现数据的交换。

楼主:
确认一下, 驱动都是属于内核空间的吗? 像是按键,串口, i2c, spi, usb,等等这些.

网友:
对,应用层只能用open,write,read之类的函数和驱动打交道。

楼主:
好的, 回头试试,有问题再来问.

谢谢, 高手们

网友:
内核应用通信可以通过/proc、sysfs、netlink等方式来进行通信。

网友:
楼上三位是说了三种不同的实现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