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128/256除了容量不同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QUAD SPI与QPI不同

楼主(2018-09-04):
起因是在原子F767开发板上跑QSPI Flash例程正常,他用的W25Q256FV,(WSON封装那种,Q256没有SOIC-8封装),
然后自己画了一个PCB,接的W25Q128FV(SOIC-8封装),跑例程有点不正常。

例程大概是在flash最后一个扇区写个字符串进去,然后读出来,我修改了flash size以后读出来却是0xff,QPI读ID是正常的。
然后我修改写入地址,发现地址只要是Block起始地址,也就是32K整数倍的时候,W25Q128就正常,否则都是0xff
而开发板上的W25Q256上则不论哪个地址写入读出都正常。

为什么也问W25Q64,我将W25Q128FV换成W25Q64FV,结果读id也不正常,调整了QPI_Enable指令位置,在SPI模式下读ID就正常。
难道W25Q64FV不支持QPI?  还是我买到假的W25Q64FV

QUAD SPI与QPI是不同概念,因为担心元件问题,去立创买W25Q128,结果买到的是W25Q128JV,还是高速133M,
打开规格书才发现没有Enter QPI Mode (38h)这个指令,只提到QUAD SPI,没有提到QPI。
还好没发货,客服给退了。

网友:
QUAD SPI是指数据是4bit的,开头的命令和地址还是single的。

网友A:
256是4字节地址,128及以下是3字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是4字节地址,128及以下是3字节地址。。

原来如此,我去试试看,谢谢,估计128是这个原因。

64估计不是fv不支持q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是4字节地址,128及以下是3字节地址。。

感谢,一直没用过Q128以上的,不知道Q256需要开启4字节地址模式,将程序中4字节地址模式改回3字节地址模式后一切正常。

W24Q64FV淘宝买的拆机件,估计不支持QPI,丝印乱印的,W25Q128FV工作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6是4字节地址,128及以下是3字节地址。。

请教一下 w25q256 flash怎么作为altera FPGA的配置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w25q256 flash怎么作为altera FPGA的配置芯片呢?

看芯片手册。

网友C(2018-11-08):
引用 楼主:
感谢,一直没用过Q128以上的,不知道Q256需要开启4字节地址模式,将程序中4字节地址模式改回3字节地址模 ...

你好,请教一下,如何将程序中4字节地址模式改回3字节地址模式?

我查看了W25Q128FV的规格书,没发现有相关的指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如何将程序中4字节地址模式改回3字节地址模式?

我查看了W25Q128FV的规格书,没发现有 ...

默认就是3字节,如果要提升到4字节需要发送指令:
#define W25X_Enable4ByteAddr    0xB7

另外的QSPI发送的时候要选择3字节24bit地址
Cmdhandler.AddressSize=QSPI_ADDRESS_24_BITS;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就是3字节,如果要提升到4字节需要发送指令:
#define W25X_Enable4ByteAddr    0xB7

感谢。
后来我也想到,屏蔽了“W25X_Enable4ByteAddr”指令,就默认是3字节地址了,但测试了数据还是不对。
原来还需要把例程中的32位地址,改为24位地址,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D:
现在W25Q128/256这类SPI存储芯片一般用于哪些应用呢?用这些做大量数据的读写感觉速度太慢

网友:
区别大了去了……分页问题没做好坑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W25Q128/256这类SPI存储芯片一般用于哪些应用呢?用这些做大量数据的读写感觉速度太慢 ...

基本就当ROM用的,直接把东西读进内存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