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ut拼版还能带来不良品?

楼主(2018-09-05):
原主题是:  LED模组注塑后断电阻 .     http://bbs.smthome.net/read-htm-tid-471004.html

帮忙就图片分析电阻断裂出现在那个工序? 贴片-过炉-分板-焊线-注塑-成品.

//我这里标题党了一下.稍微改改,只是引起注意, 见谅, 我是赞同这种说法的, 分板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 过去直插元件个头大,板子随便掰两下没大问题, 现在动不动就0402了. 掰板子还真的得考虑考虑.    根据需求 合理利用拼版方式,

网友:
我艹,这么细的裂缝都能发现。

网友A:
没看懂是什么原因,楼主这个要怎么预防呢

网友:
我有一次,0805的电阻被加工厂给打断了,本来阻值1k,在线测量无穷大,更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手工分板的问题,上分板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什么原因,楼主这个要怎么预防呢

分板  土话: 把板子掰开.   就是将两个拼版硬生生的分开,

掰开的方式很多种:
1)  手工掰, 纯手工使出吃奶的劲搬断,
2)  数控铣床,再次铣边, 广东人叫锣床, 用锣床切割开.
3)  冲压模具,冲压,这种应用场景很小.很少见

不管那种方式分割, 都有应力的问题.   使出吃奶劲掰断的这种最难控制应力. 稍不小心将电阻搬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板  土话: 把板子掰开.   就是将两个拼版硬生生的分开,

掰开的方式很多种:

土话一说就明白了,但是这个要如何避免呢?把器件往里放些?

网友:
说实话,这个V-CUT,嘉立创做板一直拼的,因为我的板大部分都比较小,但是每一批次的V-CUT深度,都不一样,但是我的板是同样的板厚,同样的工艺,即便是直接返单也是如此。曾经有一批就是因为V槽太浅,分板要很用力才行,最后导致这批板被客户大大投诉

网友A:
为什么邮票孔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邮票孔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大约是邮票孔连接位小些(还钻了很多小孔),相对于V割-分开可能没那么费劲些。

网友B:
有个项目在工厂才报了问题,电容小概率短路,供应商昨天给的分析报告怀疑受机械应力损坏。电容就在板边,100NF/100V/0603,估计就是手工分板造成的。以前其它机器上用的10UF/6.3V/0805也出过问题,后来改成10UF/6.3V/0603。工厂已经在推机器分板了。

网友C:
贴片机  吸嘴缓冲不良 or 高度设定错误  也会造成零件断裂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真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机  吸嘴缓冲不良 or 高度设定错误  也会造成零件断裂

说的没错. 也是一种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我也认为分板环节嫌疑更大

网友:
做了多种模块,0201,以后准备哭晕在厕所。

网友:
VCUT板的贴片阻容,布板时,元件的长边尽量与PCB的的长边平行,便如果不是VCUT的板,应相反更好。

网友:
如果是手工分板的话,这个环节个人认为是最大嫌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项目在工厂才报了问题,电容小概率短路,供应商昨天给的分析报告怀疑受机械应力损坏。电容就在板边,10 ...

看着很像华新的报告,
我们去年也是用0402的料,电容部分漏电,给原厂分析是分板存在应力损坏,外部是看不出任何痕迹的。
分板导致的异常和元件尺寸,摆放位置方向,板厚都有关系。

网友:
我们设计pcb有个checkout vcut边缘3mm尽量不要放器件,1206及以上电容必须轴向防止。减少分板时机械应力对器件影响。电容陶瓷做的,脆,机械应力导致裂纹很正常,要命的事失效了不那么容易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板  土话: 把板子掰开.   就是将两个拼版硬生生的分开,

掰开的方式很多种:

激光分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