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WS1830,SOP16封装的IC是哪家的?有资料吗?

楼主(2018-09-05):
如题,片子是用来读写M1卡的,在别人产品上看到,电路也比较简洁,估计成本比17520之类还要低

网友A(2019-11-07):
深圳前海维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前海维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谢谢 ,已经拿到这颗料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前海维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哈哈,就说脸熟,昨天联系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就说脸熟,昨天联系过

刚好也在考虑用这颗料

网友B(2020-08-02):
请问这颗料用的情况如何,稳定吗,正准备入手,开发资料是联系原厂获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颗料用的情况如何,稳定吗,正准备入手,开发资料是联系原厂获得的吗? ...

稳定性没问题,资料找原厂要也行,我这也有资料,因为项目原因还有几百片剩余,如果需要可以打包带走

网友:
谢谢,目前准备试样,如果项目有需要,后面可以打包

网友C(2020-11-09):
为什么这颗芯片稍微触碰(不用手,用螺丝刀带绝缘柄也会)一下晶振输入就会停止工作,不像rc522需要用手触碰才会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颗芯片稍微触碰(不用手,用螺丝刀带绝缘柄也会)一下晶振输入就会停止工作,不像rc522需要用手触 ...

不会吧,我还准备用了,明天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颗芯片稍微触碰(不用手,用螺丝刀带绝缘柄也会)一下晶振输入就会停止工作,不像rc522需要用手触 ...

今天用手触碰确实会停止工作,但是用螺丝刀金属那头和绝缘柄那头触碰并不会停止工作。用手触碰了停止工作怎么也刷不了卡,只有重新上电才行,这比较麻烦,有啥办法检查ws1830是否停止工作嗯,停止工作的状态下读及版本寄存器还是可以读到啊,真不知有啥办法检查芯片是否停止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今天用手触碰确实会停止工作,但是用螺丝刀金属那头和绝缘柄那头触碰并不会停止工作。用手触碰了停止工作 ...

用手触碰停止是正常的,基本任何无源晶振都这样。
问题是我这个连螺丝刀触碰都停止,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手触碰停止是正常的,基本任何无源晶振都这样。
问题是我这个连螺丝刀触碰都停止,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

这颗芯片的复位脚能起作用吗,现在出了一些了,担心有问题,看看MCU复位这个芯片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颗芯片的复位脚能起作用吗,现在出了一些了,担心有问题,看看MCU复位这个芯片行不行。 ...

本来是想在触摸到晶振之后通过一直复位芯片来使得移开晶振之后立即恢复读卡,实际操作时绝大多数情况都可以正常恢复,或者触摸时间太长看门狗也会重启mcu(不知道是不是读卡时阻塞了程序导致没喂狗)。
但发现很低概率会出现移开触摸之后不读卡的情况,拔电重启才能恢复,未具体深究是mcu死掉了还是ws死掉了,按理说mcu有看门狗应该不是mcu的问题,而且也没碰到mcu的任何脚。
MCU是STM8S003F3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你所谓的复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想在触摸到晶振之后通过一直复位芯片来使得移开晶振之后立即恢复读卡,实际操作时绝大多数情况都可 ...

好的,谢谢,我后面回去试试

网友(2021-05-23):
引用 楼主:
稳定性没问题,资料找原厂要也行,我这也有资料,因为项目原因还有几百片剩余,如果需要可以打包带走{:lo ...

兄弟,WS1830 开发资料有吗?可以发一份给我不?谢谢了。540871390@qq.com

网友(2023-08-24):
引用 楼主:
稳定性没问题,资料找原厂要也行,我这也有资料,因为项目原因还有几百片剩余,如果需要可以打包带走{:lo ...

给我也发一份资料可以吗?
ljx289@163.com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