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耐水型湿敏电阻的重要性

楼主(2018-09-05):
以前看过很多国内生产的湿敏电阻,他们主要以量为主,价格优势,市面上很多产品型号,多数产品型号以HR202,还有HG,CHR等等一系列的,国内生产的湿敏电阻的阻值在生产的过程中把它的区间范围放大了,那么它的精度和误差就大了,有很多人都疑问,为什么有23KΩ,27KΩ,31KΩ的,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湿敏电阻的中心阻值都不一样的,只能去把它划分为不通的档位和型号了,国标精度都在5%以内,所以,有些厂家生产的时候就会把阻值相差10KΩ的划分为一个型号,像一个中心阻值为23K的湿敏电阻它的阻值范围在16K到25K这样子命名为23KΩ,所以就有精度不高,一致性不好的问题,湿敏电阻最重要的主要是高分子膜,这是一个化学问题,有些就是因为这个膜不行,就是反应速度不快,又不耐水,因为膜的吸湿和稀湿的能力不行,而目前我公司正在开发新的产品就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开发的耐水型湿敏电阻MH-88系列几大优势如下
1.耐水型的会比普通的使用寿命更长
2.响应速度快
3.稳定性≤1%RH/年
4.湿度检测一致性≤±2%RH
5.精度在3%
以上优势是因为我们生产的过程中把湿敏电阻的高分子膜做得更好,电阻的阻值区间范围划分得更小,例如MH-8831L的湿敏电阻它的阻抗值范围是29ΩK~36KΩ。

耐水性:浸水10分钟,晾干恢复后,湿度变化小于2%,浸水30分钟,晾干恢复后,湿度变化小于5%;
中心阻值31KΩ(25℃,1kHz,1v,AC),阻抗值范围:27~38 KΩ
产品使用注意事项:
避免硬物或手指接触元件表面,以免划伤或污染感湿膜;
避免工作在结露的环境。
不能使用直流电源。
附阻抗特性及曲线图
0℃~50℃(31KΩ)湿度阻抗特性数据表
31K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30%RH        1970        1635        1353        1126        937        792        668        551        458        386        310
40%RH        572        475        393        327        272        230        194        160        133        112        90
50%RH        189        157        130        108        90        76        64        53        44        37        30
60%RH        77        64        53        44        37        31        26        21.5        18        15        12.5
70%RH        37        31        26        21        18        15        12.5        10.4        8.7        7.2        6.0
80%RH        23        19        16.3        13.1        11.3        9.4        7.8        6.5        5.4        4.5        3.7
90%RH        17        14        12        9.7        8.4        7        5.8        4.8        4        3.3        2.7

楼主:
不喜勿喷,个人见解,有需要技术沟通的可以联系我QQ.1291286894

网友A:
想问一下湿敏器件被污染后误差很大,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B:
有什么办法在工作中避免水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湿敏器件被污染后误差很大,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如果是普通的高分子膜说明膜的性能被慢慢的破坏了所以误差就大了只能去更换湿敏器件,换一款好一点的产品

网友C:
湿度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湿度范围呢?

20%一95%的湿度
温度0~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在工作中避免水中毒

只能跟你说这是耐水型跟普通的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D:
精度这么好,有淘宝么?范例程序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这么好,有淘宝么?范例程序传上来看看

我们是原厂,没有做淘宝,需要的可以加我QQ或者联系我15813966252也可以,免费送样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跟你说这是耐水型跟普通的有很大的差别

那如何在线的时候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在线的时候烘干?

你可以加我qq1291286894私聊

网友:
上点干货,不要一味的拉销售

网友E(2018-11-03):
吃过这个的亏!!!!!!

楼主(2018-12-03):
引用 网友E:
吃过这个的亏!!!!!!

你用过吗?目前我们做得很好啊

网友F:
有0-90% rh的吗?精度高点的

楼主(2019-01-10):
引用 网友F:
有0-90% rh的吗?精度高点的

私聊吧15813966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