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RM v8.30.1 View-->Source Browser显示不了函数,全局变量等,BUG么

楼主(2018-09-05):
一个是一个工程里的,重新清除后再编译也没有,

以下是帮助里的显示的,

配置里的No source browser and build status updates when the IDE is not the foreground process 不打勾去掉了也不行,是不是这个版本的一个Bug

楼主:
谁有得空试试,老版本7.7的直接有的

网友A(2018-12-28):
引用 楼主:
谁有得空试试,老版本7.7的直接有的

大侠,能提供一下和谐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提供一下和谐文件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70435-3-1.html
22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70435-3-1.html
221楼

多谢呀

网友B:
和谐还是老配方。我用8.3.1  没用过楼主说的功能……目前感觉8.3.1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谐还是老配方。我用8.3.1  没用过楼主说的功能……目前感觉8.3.1很稳定。

8.3.1修复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