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wm1000的多基站多标签防碰撞该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8-09-05):
请教下 dwm1000 模块,多基站多标签通讯时,防碰撞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随机数啊

楼主:
随机数也没有什么用啊

比如我现在有 5个基站,40个标签,某一时刻 20标签与4个基站通讯,此时发生数据碰撞,

随机数也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

如标签 1 在 10ms 时发送数据
标签    2 在 12 ms 时发送数据

         ....

标签 24 在 16ms 时发送数据,那么他们发送的这些数据,基站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此时该如何 处理 比较好啊,而且又不丢失数据 或者 少丢失数据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机数也没有什么用啊

比如我现在有 5个基站,40个标签,某一时刻 20标签与4个基站通讯,此时发生数据碰 ...

基站处理器也太垃圾了吧,换个处理速度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站处理器也太垃圾了吧,换个处理速度快的。

换个再快的,每次通讯也不可能 1-2ms之间就可以处理完一次完整的通讯测距 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再快的,每次通讯也不可能 1-2ms之间就可以处理完一次完整的通讯测距 吧 ??? ...

40个签就这样?你是从官方买的算法还是自己开发的,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个签就这样?你是从官方买的算法还是自己开发的,不应该啊。

我是移植 官方 的 twr 的基本历程,自己改的,

官方的这个基本历程,貌似只使用单个 基站 接收 多个 标签貌似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标签多了,基站多了就不行了,

有些标签测得的距离误差很大很大啊

网友(2018-11-03):
硬件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移植 官方 的 twr 的基本历程,自己改的,

官方的这个基本历程,貌似只使用单个 基站 接收 多个 标 ...

据我了解成熟的方案里,基站是fpga搞得,速度很快

网友:
时间同步算法

楼主:
使用的是 twr 模式,基站 20个左右,标签 150 个左右

时间同步算法,twr 不好实现吧 ?

另外这个时间同步算法我也还没有搞懂啊 ??

能否具体提供一下相关的程序啊 ???

网友B:
使用twr,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twr需要的通讯次数太多,标签一多起来,空中必然乱成一锅粥。
TDOA才是正解。

网友C:
各基站协商出主基站,先把时基同步到一定区间,twr留出两端空隙,5ms一次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twr,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twr需要的通讯次数太多,标签一多起来,空中必然乱成一锅粥。
TDOA才是正解。 ...

貌似 tdoa 也不能够做到 同时 20个基站,150个标签同时通讯吧 ????

而且 tdoa 程序也是比较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基站协商出主基站,先把时基同步到一定区间,twr留出两端空隙,5ms一次绰绰有余

协商出 主基站 貌似不太会呀,另外 5ms 一次貌似时间远远不够吧,我使用 twr 模式测试,完整通讯一次大概 需要 10ms 左右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 tdoa 也不能够做到 同时 20个基站,150个标签同时通讯吧 ????

而且 tdoa 程序也是比较复杂的 ...

tdoa的概念就跟twr不一样。系统要做到每秒超过1000次测距,是比较容易的。
例如每个标签1秒发一个定位信号,如果有1000个标签,那么空中在1秒内会有1000个定位信号,有冲突是肯定的,但是比twr会少很多。
还有,尽量减少定位数据包的长度,降低它在空中的时间,也就减少冲突的几率。
TDOA是比较复杂,但是要做真正能商用的产品,用TWR有点那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oa的概念就跟twr不一样。系统要做到每秒超过1000次测距,是比较容易的。
例如每个标签1秒发一个定位信 ...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 关于 tdoa 的相关 程序代码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 关于 tdoa 的相关 程序代码啊 ?

TDOA没看到有开源的。基本上都是公司做的商业性产品。所以,代码肯定是要钱的,并且在百万元级别(据说原厂提供的无线时钟同步方案就要20万美元,还仅仅只是方案,不是完整代码)。
如果你是做着玩,玩玩TWR就可以了。
如果是做商业应用,如果你打算把定位做成一个产品,可以往深度研究。
如果是为其他的产品做配套,建议选一家专门做定位的定位产品来配套。从商业的角度说,自己搞并不会更省钱。就像那句话:“喜欢喝牛奶,不需要自己养一头奶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OA没看到有开源的。基本上都是公司做的商业性产品。所以,代码肯定是要钱的,并且在百万元级别(据说原 ...

有些道理呀,多谢多谢啊

网友(2019-05-01):
引用 楼主:
我是移植 官方 的 twr 的基本历程,自己改的,

官方的这个基本历程,貌似只使用单个 基站 接收 多个 标 ...

UWB高频传输中间一点障碍物都不能有,否则误差超大,这个知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oa的概念就跟twr不一样。系统要做到每秒超过1000次测距,是比较容易的。
例如每个标签1秒发一个定位信 ...

TDOA看他的手册介绍我都看不懂,这个要静下心来研究一段时间才会有突破,数学知识要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