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与MSP430AFE253类似的带24位ADC Cortex类单片机

楼主(2018-09-06):
MSP430AFE253 3个24位 SD ADC,立创价格7.8元/片。求内置24位ADC 10PPM稳定度的参考电压。国产的有锐能微这种电表SOC,不过支持比较差。有没有其它比较公开,支持、价格都好些的基于arm 的单片机?

网友:
芯海有但参数你自己看看合适不,好像是汇编语言。

楼主:
这种小众的就不考虑了,需要项目的接手比较麻烦。

网友:
一定要Cortex内核的吗,有不少51内核的,芯科和ADI都有的,不知道你更换MSP430的目的是什么,价格原因?还是芯片内存,资源不足?

楼主:
其它产品上在用Cortex-M 的,这样工具可以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产品上在用Cortex-M 的,这样工具可以一致

工具一样的理由换芯片还是比较任性的 特别是量产之后的

网友:
记得ADI好像有

网友:
253淘宝很便宜啊

网友:
请问MSP430AFE253内置的那个24位AD很好吗??
我查了pdf,好像完全找不到它的噪声参数啊
也就是说这个24位AD实际能稳在几位完全不知道。这种东西怎么能放心使用?

如果哪位可以找到厂家标称的噪声参数,麻烦列出来一下。

虽然TI完全有能力做出参数很好的24位AD,但考虑到这个芯片的价钱,我很怀疑里面配的这个AD是缩水版的。
TI自己的稍微好点的独立24位AD,至少也要卖十几块钱呢~
这个里面带3个AD,还附送单片机,一共7块多钱,相信他们不会让自己左右手互搏的

网友:
想让别人接手的时候容易处理,就不要用这种集成的芯片,分开选型更方便,集成的就是绑死了,以后万一停产,采购渠道受阻等等发生,你就只能全盘丢弃,重新做方案。找个通用的M3芯片,24位ADC芯片,这样的选择余地大,更换维护起来也容易。

网友A:
afe253的ad还算不错的。i2041的更差。如果楼主不需要多路并行adc的 话,可以考虑华芯微特swm181。价格便宜,sdc凑活能用。缺点是mcu功耗不低,没有内置参考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fe253的ad还算不错的。i2041的更差。如果楼主不需要多路并行adc的 话,可以考虑华芯微特swm181。价格便宜 ...

253的这个AD能有多好?
可以稳在16位不跳吗?或者是保证稳在16位的状态下最快采样率可以到多少?

网友:
ADUC845精度高

网友:
还是分开选吧,这集成的精度堪忧

网友:
这个精度是不错,但价钱呢?
跟它一样的独立AD才卖多少钱一个?
它自带的那个单片机核心又是个很弱的51核,现在这种东西真的过时了~

网友:
我还打算换MSP430AFE253.体积小,24位AD,牛逼,不指望精度多高,只要到16位划算了..当年用2013,内置16位AD,价格比它贵多了

网友(2018-10-21):
学习了, 多指教

网友:
瑞萨RX21A系列的了解下四通道24位ADC,不过价格肯定不止你上面说的7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3的这个AD能有多好?
可以稳在16位不跳吗?或者是保证稳在16位的状态下最快采样率可以到多少? ...

噗....

基本上想都不要想了。

从来只读取前16bit,数字滤波之后,
做到一万就很困难了。

网友(2019-06-05):
友商采购价可能不到4元,我们就是买不到这么便宜的,是不是有兼容的国产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