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接下来需要完成的事项,本人也将亲自跟进!

楼主(2018-09-06):
    嘉立创SMT第四期,因为本身的复杂性,完善的进度相对较慢,吐槽相对较多,为了更好的调配公司资源偏向SMT,本人将抽精力亲自介入SMT第四期的相关工作(PCB布局基本完成,只要稍加完善,将很快开放常规PCB打样免费24小时加急),后续将尽快完善以下部分:
1)贴片2片及5片能开放扩展库器件
2)尽快开放新的料号,软件以在开发,开发测试完后,将基本上没有任何局限性
3)完善价格体系,脱轨立创商城价格体系,价格体系只设两个阶段
4)尽快完善匹配的体验,将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大大改善匹配的速度及准确度
5)尽快完善第四期的库
5)完善完以上部分后,将进一步完善BGA的贴片 BGA贴片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将接受BGA来料!

网友:
中间排,刚第一次实验SMT,感觉给焊接样板带来了很多便利

网友A:
接下来能上贴片电蟹电容吗?

网友:
完善价格体系很重要,在嘉立创个人觉得已经很便宜了,不是不愿意花钱,是不愿理乱花钱,。我有好几个样板里边器件选型都是按照第四期里边器件选的,如果第四期全部器件可贴,这些板子除了接插件几乎可以贴完,现在是愿意买单都不给机会…加钱也只能最多贴几种这是什么情况?最后希望赶紧把标准原理图封装库搞一下,等着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能上贴片电蟹电容吗?

电解电容人能不能上,是要根据贴片机的难度而定,如果贴片机不好贴则我们可能不上,因为贴片电容比较大,是人工比较好解决的,反之,BGA肯定会上,因为人工焊接BGA是一个痛点,嘉立创SMT要解决的就是痛点!

网友:
能不能外加一个服务,加钱全焊(手焊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人能不能上,是要根据贴片机的难度而定,如果贴片机不好贴则我们可能不上,因为贴片电容比较大, ...

这个赞,量大(阻容)和难焊接(IC等),才是用户的痛点。

网友:
太给力了,每月最少下一单的方式来默默支持你们。

网友:
给力,希望能尽快完善。

网友:
先把DCDC配套的电感加上再说吧,现在DCDC用量这么大,电感却一直不往里加。

网友:
上BGA的话不能双面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支持袁总!三期四期的工程为我们的产品开发和样品试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贴500pcs的?

网友:
赶紧把扩展库的集成库搞好。

网友:
支持来料太好了,除了BGA外,有些小间距的QFN焊起来也挺费劲的,希望也支持

网友:
袁总做事一直都很给力!

网友:
如果有一家实力与jlc差不多的厂商,基础库与jlc一样,smt加工费用也相似,但专做小批量(30片以上),这样会不会利润更好呢

网友:
几十片,自己贴很快。就是几百片  一般加工厂不接,但是自己做又累。尴尬了。。。

网友B:
请问楼主,进展如何,后面的IC类一直没有增加,是否可以明确还要多长时间,如果时间长,就考虑用其它IC替换了

网友:
是否可以明确,后续可以增加哪些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进展如何,后面的IC类一直没有增加,是否可以明确还要多长时间,如果时间长,就考虑用其它IC替换 ...

IC类原来的方法太慢,我们在修改软件,后面将很快快速增加各种IC,基本的IC都会上上去,最多2周左右时间!

网友C:
30片的限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片的限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变化。

1)30片限制很是纠结,因为再往上发展,就成了小批量,可以加我的QQ3001295068讨论一下需求,这种模式适不适合30片以上是一个问题
2)本来规划是30片以上的,就发展为全贴,也就是所谓的第五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IC类原来的方法太慢,我们在修改软件,后面将很快快速增加各种IC,基本的IC都会上上去,最多2周左右时间 ...

感谢回复,这样就明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片限制很是纠结,因为再往上发展,就成了小批量,可以加我的QQ3001295068讨论一下需求,这种模式适 ...

30片以上,我有需求

网友:
要求30片以上的呼声已经很久了。

楼主:
先完善上面的各项需求,
后续考虑是否开放30片以上需求,后面开放到多少又为合适?所以开放是比较纠结的

网友:
BGA贴片期待, BGA的料太多了  SMT其他都用立创的 仅BGA支持来料是个非常棒的选项

网友:
现在其他焊接还好,BGA手工焊真的太折寿了,又要加助焊膏 又要热风枪高温。诶自己在家里弄真的折寿,但是每次1-2片样品外头贴又不划算

网友:
开放30片以上需求,或才分步先开放到100PCS也行啊

网友:
有30pcs以上的可以自己拼板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片限制很是纠结,因为再往上发展,就成了小批量,可以加我的QQ3001295068讨论一下需求,这种模式适 ...

支持2,小批量必须全贴,小批量不能全贴的话,回来补焊的工作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