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 designer里的plane内电层可以放fill吗?

楼主(2018-09-06):
我的GND plane层有一个AGND和GND,我想把这两个地连起来,我不能通过布线的方式用走线连接,我能在AGND和GND分割的部分,放一片FILL把他俩连起来吗?
我知道place line是分割plane平面

网友A:
内电层是负片画法,你可以在分割平面时候在某一个小地方不断开,不就是连上了嘛

网友B:
不行。那就别用plan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电层是负片画法,你可以在分割平面时候在某一个小地方不断开,不就是连上了嘛 ...

太感谢了,你这句话突然让我茅塞顿开,
我之前都是画一个封闭的区域使得两个区域完全隔离,现在就是留一个口,这样就是连接着的两个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那就别用plane啊

感谢您的回复,我明白了fill不可以做到

网友:
不完全分隔开是一个方法,也可以在顶层或者底层放一个0R电阻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