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电压传导测试没通过怎么整改?

楼主(2018-09-06):
我们控制板是分两部分:一个电源板+一个按键板。
客户上个月拿我们的控制板装整机去做EMC测试,测试结果是就只有注入电流测试一项没通过,电压传导测试是通过了的。然后我就把按键板重新布板了,电源板没做改动,我自己先重新测了一次注入电流,测试结果是OK的。
我就把改版后的控制板给客户重新拿去测试了,这次测完就只有一项电压传导测试没通过,这个要怎么整改啊。

楼主:
打电话问了下做EMC测试那边的工程师,他说做传导电压测试时有几个毛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电话问了下做EMC测试那边的工程师,他说做传导电压测试时有几个毛刺。

一个共模电感就搞定了。

pcb画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共模电感就搞定了。

pcb画的很漂亮。

已经加了一个40mH的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电话问了下做EMC测试那边的工程师,他说做传导电压测试时有几个毛刺。

测试标准55014-1,这个是百度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一个40mH的共模电感

图片红圈处应该是少了一个电容的,如果超的不多,调整一下共模和两个电容的值应该就差不多了。如果不行,再加一组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红圈处应该是少了一个电容的,如果超的不多,调整一下共模和两个电容的值应该就差不多了。如果不行, ...

再加一个安规电容是吧,我试下。
这个是测试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加一个安规电容是吧,我试下。
这个是测试数据

大概 4M 和 12M 是单片机的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 4M 和 12M 是单片机的晶振吗

是的,控制板上两个芯片,一个8M晶振,一个4M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控制板上两个芯片,一个8M晶振,一个4M晶振。

如果就从电源板改的话,我看到L2那里还有空间,可以换成共模电感试试。连接器那里应该按红线连条地线。

网友:
1uf安规电容--共模电感--1uf安规电容 。我的是前面可以,25M以后的超,后面成本高,就么搞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CX1加大

网友:
板子很漂亮,风格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CX1加大

大容量X电容,体积不小啊

网友(2022-11-1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CX1加大

请问下, CX1从多少加到多少?

网友:
一个铁盒,一串磁环,挂起来像酋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