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低端内六角滑丝有何妙招取出来?

楼主(2018-09-06):
内六角沉于面板下,有几个已经滑丝,请教有经验的高手帮忙解决,在线等,急~~

网友:
水胶布.字数补丁

网友:
磨一个大点的六方砸进去,旋转取出。很简单

网友:
滑丝的螺钉上垫一小块橡胶块 ,然后旋转取出

网友:
试试压橡皮筋再拧下
或者钻头把螺丝钻成一字螺丝,用一字批拧

网友:
直接钻掉拿出来

网友:
用反向钻头也可以取出来

网友:
用一字批

网友:
磨一个合适宽度的一字螺丝刀,稍微厚一点的。

楼主:
感谢各位,按照大神们提供的方法,各种方法结合,终于取出来了,衷心感谢!!!

网友:
技能GET,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  是 滑丝,  是指丝牙 对材料处 滑牙了

不是 沉孔内六角处 滑牙..                   前面楼层 都理解错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
钻孔,攻丝,扯+拧出来吧

网友:
基本是靠先用钻头打一个小眼,然后用反向丝锥扎进去,反着拧就可以拧出来

网友(2018-10-18):
找一个跟螺丝一样直径的钻头 直接钻掉

网友:
找个能放进去的一字螺丝刀,然后点胶,等一会就可以拧出来

网友:
最暴力的方法,最彻底的方法

网友:
内六角放好,滴点502,稍等片刻,上提退出。

网友(2019-06-01):
有取出器,反扣的,楔进去,拧出来

网友:
淘宝搜,关键词 断丝取出

网友:
曾经买过反旋钻头,不管用

网友:
螺纹方向与常规螺栓反向,咬进去,使劲拧出来了

网友:
作为电工,没有人建议用斜口气钳吗

网友:
电火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