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实现串口监听功能?

楼主(2018-09-06):
类似accessport的功能,但又简单很多。
电脑本身自带COM1,其他软件通过这个COM口向外发送数据,现在想截取COM1口往外发送的数据。
不知C#是用哪一类控件实现的,还是说要用底层的API实现?

网友A:
应用层应该监听不到串口数据吧,A应用打开串口,B应用对这个串口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有可以监视串口的软件,最近刚用过,名字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用层应该监听不到串口数据吧,A应用打开串口,B应用对这个串口就无能为力了。 ...

你没用过串口监听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用过串口监听软件?

用过,那应该是驱动层得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那应该是驱动层得到数据。

不管哪一层,楼主的需求是在他的程序中获取到这些数据,类似accessport的功能.

网友:
串口接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层应该监听不到串口数据吧,A应用打开串口,B应用对这个串口就无能为力了。 ...

Device Monitoring Studio了解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用层应该监听不到串口数据吧,A应用打开串口,B应用对这个串口就无能为力了。 ...

驱动层监听的稳定,然而应用层也有好多办法凑合着可以用。系统钩子、API Hook、远程线程注入都可以,都很容易被杀毒软件瞄上。硬件的方法就变态了,再接一组usb转串口或者上逻辑分析仪然后二次开发哈哈

网友:
串口监控工具, CommMonitor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DZ8NTU0ODcyNw%3D%3D

https://cache.amobbs.com/new2012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层监听的稳定,然而应用层也有好多办法凑合着可以用。系统钩子、API Hook、远程线程注入都可以,都很 ...

你说的这些方法其实和哪个语言没啥关系了,而且也不符合楼主初衷“简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方法其实和哪个语言没啥关系了,而且也不符合楼主初衷“简单”了。 ...

但楼主的初衷好像不是很容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楼主的初衷好像不是很容易呀

其实是现有的A软件是从COM1发数据的,现有的B软件可以监听电脑任意串口的的数据,但是我希望由我来监听COM1的数据,拿到数据做个简单的处理后再发给COM2,然后B软件监听COM2的数据,这样就能实现想要的功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是现有的A软件是从COM1发数据的,现有的B软件可以监听电脑任意串口的的数据,但是我希望由我来监听CO ...

电工一般不擅长驱动层的东西,可以用取巧的方法,把COM1 的TXD和COM3的RXD连在一起,利用COM3来桥接数据。
COM1 --->COM3--->楼主处理数据---->COM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工一般不擅长驱动层的东西,可以用取巧的方法,把COM1 的TXD和COM3的RXD连在一起,利用COM3来桥接数据 ...

这个想过,要增加一个硬件的话就简单了,这样就相当于接收串口的数据,软件处理起来是会简单很多

网友(2018-11-16):
监听串口数据要在底层做驱动级别的开发。而且98、xp、win7都不一样

网友:
单片机多功能调试助手
https://www.cnblogs.com/wenziqi/archive/2010/07/05/17715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