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 STM32F072CB 做 hic 的 DAPLink

楼主(2018-09-06):
问: 为什么要用 STM32F072CB 做 DAPLink 的 hic 呢?
答:便宜、无需外部晶振、无需自己做 BTL(用 ST USB DFU)、可以做到和 JLinkOB-F072 硬件上兼容;

代码:支持 F072CB 的 DAPLINK
说明:Readme.md

正在 Pull request  到官方的 DAPLink 代码里面,如果审核通过,幸甚。

关于新版本的 DAPLINK 所支持的 webusb,大家用 chrome 可以去 DAPjs 体验一下。这个神奇的功能,
JLINK 是没有的,目测未来要火。

提示:

1- F072CB 如何进入 USB DFU 模式?
    BOOT0  直接拉到 3v3
2- 更新目标芯片的固件后,如何自动复位目标芯片呢?
    按下 BTN (接地)的同时,在 vmsd 中新建文件,“AUTO_RSTCFG” 即可。详见 {daplink}\drag-n-drop\vfs_user.c
3- JLinkOB F072 的 DFU 何在? 请搜索本论坛寻找答案。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玩具。

网友:
我之前想把DAPLink移植到STM32F103上,,可代码太复杂、没移植成功,,只能跑去看X893移植的老版CMSIS-DAP

楼主厉害,,移植成功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东西!一直关注!楼主搞定了

网友:
感谢分享,预祝楼主pull request被合并

网友:
大写的6送给楼主

网友:
楼主加油,072确实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
这个webusb是用来干嘛的呀?

网友:
072这颗片子多少钱一颗呢?

网友:
嗯,这个玩具很棒

网友:
我的072有用了,可以添加支持串口么?与072兼容?

网友:
楼主好人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不错,必须支持

网友:
HIC 内容很少。  DAPLink 资料比较少。 是不是又专门的介绍视频。
特别是不理解它的拖放。 如何识别目标芯片的型号?

网友:
daplink升级了哪些地方

网友:
没看懂,hic是什么

楼主:
HIC = Hardware Interface Circuit

关于 daplink,可以去 armmbed 了解一下

daplink 只是 armmbed 生态下的开发板的一个接口单元:

楼主:
贴一下 JLINKOB 的评估板:

贴一下,今年搞的 NRF52832 开发板:

网友:
手工焊接的吧

网友:
可以做一个超小的板子

网友:
你这个开发板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网友:
仔细一看楼主的开发板和UNO的板框一样呀

楼主:
我那个板子,是 嘉立创 + 手工补焊搞的。

功能上,没什么特别的,和官方的 DK 一样,少了四个按键。但是,硬件成本低很多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板子,是 嘉立创 + 手工补焊搞的。

功能上,没什么特别的,和官方的 DK 一样,少了四个按键。但是, ...

我没有看过官方的板子,好像官方的烧录芯片是用得NXP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板子,是 嘉立创 + 手工补焊搞的。

功能上,没什么特别的,和官方的 DK 一样,少了四个按键。但是, ...

我最近也用STM32F103CBT6画了一个DAPLINK的板子,已经发出去打板了

网友:
这个好,资瓷一下

网友:
给力给力我也收藏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一下 JLINKOB 的评估板:

楼主请问一下你这个蓝牙板子,可以接入5V电平的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你这个蓝牙板子,可以接入5V电平的传感器吗?

查了一下 nrf52 的文档,芯片自身的工作电压是 [-0.3, +3.9],所以使用 5v 的外设需要做电平转换。
我用它做开发板外,还把它当做调试蓝牙 fido 的工具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 nrf52 的文档,芯片自身的工作电压是 [-0.3, +3.9],所以使用 5v 的外设需要做电平转换。
我用 ...

好的,谢谢楼主,我也打算做一个类似的玩玩,不过现在NRF51822好像没有类似的基于arduino接口的编程软件,microbit的引脚这个这个的引脚也不是对应的好像

楼主:
有吧,比如 >> 这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用STM32F103CBT6画了一个DAPLINK的板子,已经发出去打板了

你好,你有CBT6的DAPLINK代码么?

网友:
这个 WEB 界面 是不是 可以看到 是否链接成功了 DAP 就更好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现在就是没有单独用DAP烧写的软件,只能用KEIL烧写。

楼主:
用 openocd 也行。

网友B:
2.2 Add your target in projects.yaml like:
projects:
    stm32f072cb_my_nrf52832_if:
        - *module_if
        - *module_hic_stm32f072cb
        - records/board/myboard.yaml

没有上传myboard.yaml 文件?

网友(2018-12-13):
哪里可以测试webusb功能?

网友(2019-03-25):
引用 网友B:
没有上传myboard.yaml 文件?

我也是到这里提示缺少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