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并口或者串口 转usb口驱动 USB打印机的设备?

楼主(2018-09-06):
有没有 并口或者串口 转usb host口驱动 USB打印机的设备?

我有一个设备  以前配置的是标准的并口。  驱动的是并口的标准针式打印机。 现在并口的针打越来越少。
客户要求能够驱动usb口的激光打印机。
因为设备程序已经稳定,不想再折腾改版换程序。问一下坛友有没有这种转换器的成品的。我只需要能够打印ascii码,不需要能够打印图形。
如果有做这样的产品的也可以联系我。 或者提供技术,我们来生产也行。 一年估计1K的量应该有的。
因为我看见有人用stm32+ch376 或者 stm32F4 做过类似产品。但是我市面上找不到成品。所以问问有没有人做。

网友:
到淘宝搜 25针转USB并口老式打印机线

————————————————————————————

看错了,楼主的要求是反过来。

楼主:
我要求的 不是 USB转并口 ,   确实是反过来的 :  并口转USB HOST驱动 USB激光打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求的 不是 USB转并口 ,   确实是反过来的 :  并口转USB HOST驱动 USB激光打印机。 ...

这个还真不行。除非usb打印机是你们自己制造的,否则只能调os的打印服务

网友:
可以纯软件解决,虚拟并口,解析并口打印数据包
重建打印图案,调用系统打印接口,用新打印机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