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问题 If Dir("D:\forPrinter\N1.txt") <> "" Then

楼主(2018-09-06):
If Dir("D:\forPrinter\N1.txt") <> "" Then

这个N1的1能不能搞成个变量, 怎么表达?

网友:
dim DirStr as string

楼主:
我要从1可以变成2,3,4,5,6,7,8,9,.....你这个是把这个整个转字符串了吧

网友:
vb很久没用了,供参考   dim DirStr as string DirStr="D:\forPrinter\"+txt1.txt+".txt"

楼主:
我明白了

网友:
有个命令是数字转字符串,vb语言手册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要这样

dim i as integer

for i=0 to 10
  if dir("D:\forPrinter\N"+Cstr(i)+".txt") <>"" then

  end if
next i

网友A:
"D:\forPrinter\N"  &  a  &  ".txt"
这样就可以了,a为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orPrinter\N"  &  a  &  ".txt"
这样就可以了,a为变量

这样没有搞成, 我哥只要10个, 我直接写了10次, 呵呵

网友:
用数值转换为字符串函数和字符串连接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