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击穿问题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8-09-07):
请教各位大神们,看一下这个电路,D8位号的二极管负载大点它就会击穿,比如300W的功率,负载加到260W以上就会比计较容易击穿

网友:
这图截得我打99分。。。

网友:
没格子的话,截图我打100分。。。

网友:
看不下去,眼睛疼

网友:
好吧99分了

网友:
楼主把清晰的图纸传上来,要不然大家没有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A:
图很诡异,这应该是个单端反激的电源,D8应该是反向吸收二极管,但你图上的接法完全不对。应该是正级直接接MOS管的D,负极接阻容放电网络,而且C20还应该并有一个电阻,不然没法放电。。。。

网友:
可能是我最近撸多了,眼花!

楼主:
不好意思,这张应该看得清楚了,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很诡异,这应该是个单端反激的电源,D8应该是反向吸收二极管,但你图上的接法完全不对。应该是正级直接接 ...

因为我对这个不是很懂,现在都能正常工作,就是D8的返修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对这个不是很懂,现在都能正常工作,就是D8的返修比较高

如果不是你图画错了,那就是他设计有问题。

可以先在C20那并一个电阻,47K/3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你图画错了,那就是他设计有问题。

可以先在C20那并一个电阻,47K/3W ...

好的 谢谢 我马上去试试

网友B:
看了半天,
我觉得要不D8完全没有用处
要么电路图画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马上去试试

是直接和C20并起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
我觉得要不D8完全没有用处
要么电路图画错

但是D8拆了以后单路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D8拆了以后单路就不工作了

我刚刚又去做了一下实验,把D8拆了以后电源能正常工作,也能带负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带负载,我开始在做带负载老化了,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它低压不能保护了,以前在带负载(300W)情况下180V左右就保护了

网友C:
D8是正激变换器应用中的磁通重置重要元件,怎能不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正激结构,D8是去磁绕组上的,是不是余量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8是正激变换器应用中的磁通重置重要元件,怎能不用。

谢谢alias专业意见,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正激结构,D8是去磁绕组上的,是不是余量不够啊

谢谢llssr提供的观点,我去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8是正激变换器应用中的磁通重置重要元件,怎能不用。

300w,正激,图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正激结构,D8是去磁绕组上的,是不是余量不够啊

我用的是1200V 8A的超快恢复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8是正激变换器应用中的磁通重置重要元件,怎能不用。

你好,麻烦你能分析一下D8返修高的原因吗?

网友E:
管子发热击穿的吧,容量不够,散热不行。占空比过大,变压器漏感过大,造成二极管的应力过大。注意先监测他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发热击穿的吧,容量不够,散热不行。占空比过大,变压器漏感过大,造成二极管的应力过大。注意先监测他 ...

我用的是1200V 8A的超快恢复二极管啊

网友C:
楼主你肯定接 D8 的 C21 103/2KV 电容有存在必要? 因为在大多数正激结构的设计中,并没有使用此电容。

还是请这方面的专家出来发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肯定接 D8 的 C21 103/2KV 电容有存在必要? 因为在大多数正激结构的设计中,并没有使用此电容。

还 ...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所以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200V 8A的超快恢复二极管啊

不要迷信你用了多大的管子,散热不好,分分钟过温击穿。负载从小到大慢慢调整,同时监测二极管上面的温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迷信你用了多大的管子,散热不好,分分钟过温击穿。负载从小到大慢慢调整,同时监测二极管上面的温度 ...

我监测到二极管上的温度加载时在70度左右,这个温度算高吗?管子的工作温度在0-125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监测到二极管上的温度加载时在70度左右,这个温度算高吗?管子的工作温度在0-125度 ...

如果是最大负载,且温度稳定后不再上升,还可以接受,但温度不能再高了,因为这是表面温度,实际内部温度更高,就有可能过温击穿了。我们公司对功率器件要求低压部分的最高不超过85度,高压部分的不超过70度,否则有热损坏的风险,不允许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最大负载,且温度稳定后不再上升,还可以接受,但温度不能再高了,因为这是表面温度,实际内部温度 ...

好的 谢谢你 我知道了,我再去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你 我知道了,我再去实验一下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温度高会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温度高会和什么有关系呢?

最直接的原因,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大且散热面积太小。原因之根本,变压器漏感过大或者重负荷时占空比超过了0.5。特别注意测量变压器波形,是不是超过了0.5的占空比。

网友F:
正激电源变压器磁芯不要留磁隙,不知楼主怎样搞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直接的原因,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大且散热面积太小。原因之根本,变压器漏感过大或者重负荷时占空比超过了 ...

我用的是2843控制芯片,资料上面说它的占空比几乎接近1了,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激电源变压器磁芯不要留磁隙,不知楼主怎样搞的变压器

变压器应该没问题,我换了别的变压器,温升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单管正激电源占空比D不能超过0.5,这是设计者要留意的。作为设计者当然可选用0~100%占空比的控制芯片造单管正激,但这有一定风险,万一工作点超过了50%就出问题了。IC生产商为此也提供了只能0~50%占空比的控制芯片,就是TL28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200V 8A的超快恢复二极管啊

ER3M 是 3A 的管子,不是8A的。

还有这 D8 二极管并不须要使用超快恢复二极管,你试试使用普通的1000V 5A二极管(例如:S5MC)看看,相信还比使用 ER3M 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3M 是 3A 的管子,不是8A的。

还有这 D8 二极管并不须要使用超快恢复二极管,你试试使用普通的1000V 5 ...

不好意思,原理图上是ER3M,我实际装的是8A的8120,8A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原理图上是ER3M,我实际装的是8A的8120,8A的。

谢谢你,我去试试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管正激电源占空比D不能超过0.5,这是设计者要留意的。作为设计者当然可选用0~100%占空比的控制芯片造单管 ...

我现在用的是UC2843,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直接替代它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UC2843,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直接替代它的吗?

最大 50% 占空比芯片就是 UC2845。

以下是 D8 管使用不同管子时 5A 电流下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 50% 占空比芯片就是 UC2845。

以下是 D8 管使用不同管子时 5A 电流下的压降。

你好  我手里有UC3845,它和2845有什么区别?可以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 50% 占空比芯片就是 UC2845。

以下是 D8 管使用不同管子时 5A 电流下的压降。

也就是说同样的环境下,8120会比S5MC发热量大很多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手里有UC3845,它和2845有什么区别?可以代替吗?

芯片功能一样,只是工作温度上下限不同,看图。

使用低压降的二极管肯定发热量会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功能一样,只是工作温度上下限不同,看图。

使用低压降的二极管肯定发热量会小了。

如果我用3845代替3843,然后外围电路需要改动什么地方吗?

网友C:
首先楼主要知道这是更换主控制元件,其中可能还需要更改其它元件值配合,使回输电路稳定,不是容易的。

3845的输出工作频率,是3843的一半,楼主要设计3845 RC 数值,令3845的输出频率与3843相同。同时你亦要清楚知道3843现时的工作占空比,设计3845回输电路令其一致。电路设计/改动是工程师的工作范围,得由他们去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要知道这是更换主控制元件,其中可能还需要更改其它元件值配合,使回输电路稳定,不是容易的。

38 ...

我明白了,谢谢您,我去试试,遇到问题再来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要知道这是更换主控制元件,其中可能还需要更改其它元件值配合,使回输电路稳定,不是容易的。

38 ...

您好,我想问一下工作中的UC2843的占空比怎么弄出来啊,要用示波器吗?有没有别的方法算出它的占空比

网友C:
监测UC2843占空比可使用示波器,接Q3 2SK2611 S脚或D脚相对电路0V(UC2843 5脚)电压,但注意0V带市电,非常危险,得使用隔离变压器,X100高压探头或差分探头,否则示波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测UC2843占空比可使用示波器,接Q3 2SK2611 S脚或D脚相对电路0V(UC2843 5脚)电压,但注意0V带市电,非常 ...

你好,我用那个调压器可以吗?

网友G:
楼主我想问下,你的去磁绕组和主绕组是分开绕的么?能不能把变压器的规格书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想问下,你的去磁绕组和主绕组是分开绕的么?能不能把变压器的规格书看看呢? ...

是的,是分开的绕制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分开的绕制的

C21 103/2KV 这个电容就有用了,你能不能测试下,有这个电容和没有这个电容,MOS的VDS波形?看看去掉后VDS尖峰是不是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21 103/2KV 这个电容就有用了,你能不能测试下,有这个电容和没有这个电容,MOS的VDS波形?看看去掉后V ...

好的,我去测试一下,这个尖峰的变化对D8二极管有影响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测试一下,这个尖峰的变化对D8二极管有影响吗?

对D8没有啊,D8你可以参考之前网友的回答。

楼主:
好的 谢谢 那它会对那个元件影响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那个调压器可以吗?

先断电,你用电阻表测一下,调压器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是通的。

市面上超过99%的调压器都不是隔离设计的,所以不能发挥隔离变压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断电,你用电阻表测一下,调压器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是通的。

市面上超过99%的调压器都不是隔离设计的 ...

我刚才测了一下,是不通的,那就说明这是隔离的是吗?

网友C:
你拍个照大家看看。通常是隔离的都有清楚标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拍个照大家看看。通常是隔离的都有清楚标示说明。

这是调压器照片 麻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那它会对那个元件影响比较大?

由于复位绕组没有跟主绕组并绕,所以增加这个电容增加耦合能够减小Vds尖峰,所以我让你测试有没有这个C后Vds尖峰是否变大

楼主:
我明白了 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调压器照片 麻烦看看

你再量一次,确定 A 与 a 端的内阻是无限大?

这是典型的调压器,输入与输出并不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量一次,确定 A 与 a 端的内阻是无限大?

这是典型的调压器,输入与输出并不隔离。 ...

我刚测了一下,A与 a之间的电阻确实是无穷大

网友C:
如果不是调压器内部已经损坏(a接线端发生过热情况),那就超出了本人对这类调压器的认知,得听听另外坛友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调压器内部已经损坏(a接线端发生过热情况),那就超出了本人对这类调压器的认知,得听听另外坛友确 ...

这个我一直都在用啊,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这是重要问题,楼主一定要找出原因。调压器都附有接线图,看图就明白A端与a端必定有某程度的电气连接。

你可请同事一同看看为何测出结果A与 a之间的电阻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重要问题,楼主一定要找出原因。调压器都附有接线图,看图就明白A端与a端必定有某程度的电气连接。

你 ...

好的 谢谢了 我再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D8没有啊,D8你可以参考之前网友的回答。

你好,我把C21拆了,尖峰是有点变化,不过不是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调压器照片 麻烦看看

典型的自耦式调压器,接线柱的接线图形已经标明,它不具有初、次级隔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