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帮忙推荐一款1.5kw的性价比合适稳定的国产变频器

楼主(2018-09-07):
用来给380v供电的600w冷却风机调速,1.5kw应该足够了,希望可以外接启动和停止按键,可以设置运行时间(就是按启动按键后开始计时,到达设置的运行时间后风机就停止运转),同时启动和停止时有对应的端口输出高低电平用来控制外接的警示灯做指示用,我网上查了可以外接启动和停止按键的有,但能设置风机运行时间和输出对应控制信号的没找到,有知道的兄弟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同求变频器,如果风机堵转,变频器有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
看看台达的有没有

网友B:
LZ的需求,一般都加个plc,有量可以定制。二楼的需求,一般都有。

网友:
没有碰到过能定时功能的变频器。除非你外接各定时器。运行,停止,故障,对应的DO ,可以根据变频器说明书设定。

网友:
得加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自身一般不带定时功能

网友:
除了定时其他都是变频器的标准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变频器,如果风机堵转,变频器有没有保护功能?

如果是VF控制,变频器检测不了堵转,只能检测是否过载和过流

网友C:
这个要求貌似一般的变频器都能满足,只是设置需要点技巧,如果信得过我的话,可以私信我帮你推荐个牌子

网友D:
找个智能wifi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需求,一般都加个plc,有量可以定制。二楼的需求,一般都有。

没量的,就2个风机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貌似一般的变频器都能满足,只是设置需要点技巧,如果信得过我的话,可以私信我帮你推荐个牌子 ...

好,第一次倒腾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智能wifi插座

楼上几位兄弟说的时间继电器我还能理解,这个智能wifi插座不太明白

网友E:
台达的可以啊,闲鱼上买二手的就行,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达的可以啊,闲鱼上买二手的就行,300左右

不是自己用的,产品上配套的,不能用二手,正品的不知道淘宝哪家靠谱?

网友:
买汇川吧,省心

网友F:
风机堵转,变频器报警,这不是最基本的功能么?我觉得是个变频器都能做到吧,lz要买好的,就在国产前几位调咯,不过量小,又没有渠道的话,价格比较坑

网友:
定时功能变频器不能实现。要接个plc或者时间控制之类的。警示灯可以用变频器的状态输出。

网友G:
品牌。其实,变频器这东西都差不多的。国产的英威腾挺不错的,洋品牌西门子啥的。其实用起来真没感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风机堵转,变频器报警,这不是最基本的功能么?我觉得是个变频器都能做到吧,lz要买好的,就在国产前几位调 ...

VF控制,低速,堵死都不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VF控制,低速,堵死都不会报警

风机这么低的转速干什么?一般在10hz以上,堵转电流蛮大的,变频器早报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品牌。其实,变频器这东西都差不多的。国产的英威腾挺不错的,洋品牌西门子啥的。其实用起来真没感觉什么区 ...

兄弟,你说的英威腾淘宝买的?方便给个链接不?

网友H:
楼主要的是可以简单编程的变频器,刚刚问了英威腾供应商,GD600,GD350可以。其实外面整个延时继电器就可以用普通型的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的英威腾淘宝买的?方便给个链接不?

英威腾代理商买的。你可以问问英威腾你们那边的代理联系方式,打英威腾官网电话。楼下说有能简单编程的型号。我没用过。你问问两种方案(带编程的变频器和通用变频器加时间继电器)的价格,那个合适用那个了。

我觉得这个应用可能通用控制器加时间继电器是比较省成本的做法。这样你不用限定用那个品牌的变频器。
比这个贵点的方案是加个触摸屏,几百块钱,用触摸屏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以及启停。逻辑在触摸屏实现,实体按钮也可以省了,灵活性好些。缺点是一般变频器可以通讯控制的继电器也就2个,算是可以输出4个信号吧。外加如果你卖出去,坏了,用户的电工可能不太好维修,因为有程序。
在贵点,就是加plc了。缺点,贵,客户自行维修不方便。优势,剩下不少io口,以后扩展方便。

网友:
修改原因,重复发了。

网友F:
你要是搞不定,可以买我们的变频器,我帮你改程序

网友:
veichi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的是可以简单编程的变频器,刚刚问了英威腾供应商,GD600,GD350可以。其实外面整个延时继电器就可以 ...

谢兄弟,准备搞个延时继电器实现了,20块钱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英威腾代理商买的。你可以问问英威腾你们那边的代理联系方式,打英威腾官网电话。楼下说有能简单编程的型 ...

多谢回复,综合下来用时间继电器了,简单,如你所言万一坏了客户自己维修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量的,就2个风机要控制

一个过流保护就可以解决问题,检测风机电流,超限时动作,看你想投入多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搞不定,可以买我们的变频器,我帮你改程序

怕万一坏了客户那里维修不方便

网友I:
三晶的变频器能满足你的时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晶的变频器能满足你的时间要求

看到迟了,昨天买了2个英威腾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台达的可以啊,闲鱼上买二手的就行,300左右

300元左右的台达vfd-m系列1.5kw变频器都是高仿的,抄的板和固件,但是用元件用料就呵呵了,智能功率模块用的都是拆机件,很容易炸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J:
300元左右的台达vfd-m系列1.5kw变频器都是高仿的,抄的板和固件,但是用元件用料就呵呵了,智能功率模块 ...

二手里面也有好的,看个人怎么辨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达的可以啊,闲鱼上买二手的就行,300左右

300元左右的台达vfd-m系列1.5kw变频器都是高仿的,抄的板和固件,但是用元件用料就呵呵了,智能功率模块用的都是拆机件,很容易炸鸡

太对了!

网友:
国内的,你可以考虑台达,英威腾,汇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手里面也有好的,看个人怎么辨别了。

问题那不是二手的,是高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