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便宜的升压芯片或方案

楼主(2018-09-07):
有没有什么便宜的升压芯片,电流很小 10mA以内,电压大概在100v
求推荐

网友:
又是针灸?

网友A:
手机充电器(RCC)电路改下匝比

网友:
多少升多少呢?就简单一句话,谁知道。

网友:
单片机PWM自己驱动一个管子+电感+2极管组成的BUCK电路就好了

(改错,应该是BOOST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RCC)电路改下匝比

变压器是大头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PWM自己驱动一个管子+电感+2极管组成的BUCK电路就好了

是BOOST吧? 升压

网友:
三极管升压,加电容倍压

楼主:
就采用楼上的建议,单片机PWM加电感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BOOST吧? 升压

对对,手误了。

网友:
单片机PWM自己驱动一个管子+电感+2极管组成的BOOST电路       这样真的可以做到100V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