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socket Client和电脑Server通信时偶尔出现 ERR_RST 如何解决

楼主(2018-09-07):
使用2.0.3的lwip建立的socket Client和电脑建立的Server通信,Client每隔1秒发送1KB的数据,有时通信几天都完全正常,但是有时1天后Client发送数据时api却返回了 ERR_RST ,说明该socket已经出现了问题,需要断开连接重新建立了。

1、为什么有时会出现 ERR_RST 呢?如何避免出现这个
2、出现后似乎只能重启socket,否则数据发不出去了。不想重启,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前辈们给指点下,谢谢先

网友A:
没有办法 只能重启 几天没问题不会几个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 只能重启 几天没问题不会几个月没问题

嗯,目前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每隔几天socket重连一下总感觉不好,不是一个稳定的产品应该具有的特点。

这个RST包是谁造成的呢?电脑的Server程序有问题还是lwip不是很健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目前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每隔几天socket重连一下总感觉不好,不是一个稳定的产品应该具有的特点。

这 ...

你忘了国家防火墙了吗?长连接有可能触发r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国家防火墙了吗?长连接有可能触发rst。

目前仅在局域网内测试呢,还没上公网啊

网友:
加入keepslive试试

网友:
搞错了是keepalive

楼主:
这个下周可以试试,谢谢提醒

但是我每1秒都有数据发送的,连接上不会出现空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下周可以试试,谢谢提醒

但是我每1秒都有数据发送的,连接上不会出现空闲呢 ...

那可能是其他原因,具体请下面高手指点!

楼主:
上周把keepalive功能加上了,测试了多日,依然有 RST 导致socket断开,看来keepalive不是主要原因啊

楼主:
高手在不在啊,,,,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C:
抓包啊,看看断开时发生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包啊,看看断开时发生了什么

谢谢提醒哈
RST 包 怎么过滤呢在wireshark上

网友C:
你记录出现异常的时间,回头人工把那个时间段的报文都检查一遍。
过滤rst没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记录出现异常的时间,回头人工把那个时间段的报文都检查一遍。
过滤rst没弄过。 ...

好的,今晚开始抓取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