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5438a如何选择时钟源以及如何获得较高时钟频率?

楼主(2018-09-07):
序言:
最近在学习使用msp430f5438a单片机,感觉它的时钟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产生一些疑惑,希望得到大家指导,在此感谢。

正文:
额,之所以选择使用msp430,估计一半以上是因为其强大的低功耗特性吧,我也不例外。

msp430f5438a单片机有5个时钟来源,分别是:
1、XT1CLK
2、VLOLCK
3、REFCLK
4、DCOCLK
5、XT2CLK

问题:
如果XT2不使用外部高速晶振,仅仅通过内部时钟或者XT1CLK(为了获得稳定的RTC,XT1CLK我接了一个外部32768Hz晶振):
1、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高速时钟供给MCLK和SMCLK使用吗?
2、这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钟的频率最大可以达到多少MHz?

备注:
1、因为这个时钟需要送给串口(最高需要使用115200波特率)使用,因此我也强调这个时钟需要相对稳定。
2、因为我i的任务是以秒作为单位间隔时间的,我需要在每秒钟内相对较短的时间将事情处理完成,然后进入睡眠,因此我强调这个时钟需要相对高速。

网友:
1,这个型号内部有PLL,使用XT1CLK作为输入,可以获得很稳定的高速时钟
2,能达到多高频率,具体看规格书

网友:
可以使用低速时钟来校准内部的RC频率来获得相对稳定的时钟.TI有个应用指导可以参考.

网友A:
1、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高速时钟供给MCLK和SMCLK使用吗?
可以,可以用内部refclk或xt1给pll产生
2、这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钟的频率最大可以达到多少MHz?
5438a最高是25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高速时钟供给MCLK和SMCLK使用吗?
可以,可以用内部refclk或xt1给pll产生
2 ...

感谢阁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