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0年的泰克示波器,冒黑烟烧了。拆开,见飞线。

楼主(2018-09-07):
使用10年的泰克示波器,冒黑烟烧了。估计电源烧了。

拆开,见飞线。
示波器一直我在使用,保证没有维修过。也是我采购的。

网友A:
飞线我觉得没啥啊,以前用日本得仪器,一堆一堆得那

网友:
别大惊小怪的,仪器仪表都这样!我以前就做这个的,量少,做个500台,能卖一年呢,有小问题,还报废啊?
另:新买的fluke 的10W的校准仪器,里面都有飞线!

网友:
就这样的,正品泰克。

网友B:
握草,以后产品里不飞它几根都不好意卖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我觉得没啥啊,以前用日本得仪器,一堆一堆得那

是没啥,我们公司出去的设备也有飞线!!!

网友:
咱们用的同一个型号呀

网友C:
拍个电源图片看看,到底是哪里冒烟了

网友D:
大胡子, 你在这个论坛都见你十几年了!头像都没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 你在这个论坛都见你十几年了!头像都没变过~

我以为飞思卡驴才是大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电源图片看看,到底是哪里冒烟了

可能电源集成块烧了。

网友:
我也有同型号的,06年买的。

网友:
看上去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正品泰克,飞线都显得正规...

网友:
嘴上长毛的不一定是大胡子,还有一个眼睛一眨一眨调戏你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 你在这个论坛都见你十几年了!头像都没变过~

这个是大胡子么?

网友:
再飞几根把示波器修好嘛

网友:
以前都见过惠普的服务器几十万一台的,里面也是好几条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 你在这个论坛都见你十几年了!头像都没变过~

非也非也

网友:
要是我们的设备飞线,估计要被我们销售说死~~

网友:
这个是正品,哈哈。估计是电源管理IC挂了,最好顺便把周边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
7年前的作品飞线很正常;那个时期PCB板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大胡子么?

我胡子 很大。
但是不是你的大胡子?就不知道了。

楼主:
公司 资产
这个示波器,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F:
这个头像,不看ID经常以为是大胡子,论坛大胡子只有一个。

网友:
终身免费包修的不要拆。

网友:
飞线都显得正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 你在这个论坛都见你十几年了!头像都没变过~

这不是正宗的大胡子

网友:
国际品牌仪器产品里飞线不少,没啥

网友:
这个PCB是陶瓷的吧

网友:
十年前,国外的产品中飞线很正常。要是我做这样,要被喷死的

网友:
飞就飞吧,好歹点704胶啊,点什么热熔胶那么低档的东西

网友:
我修过普源精电的,烧的电源板,换个top和烧坏的小零件,继续工作了

网友:
这么大的牌子,还用热熔胶

网友G:
飞线太正常了,我们刚出的新产品里面都有洞洞板!

网友H:
大胡子换个新的吧把这个卖给我,我修修当炮灰示波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头像,不看ID经常以为是大胡子,论坛大胡子只有一个。

哈哈!这头像有点意思!以前也经常认错!
后来才发现,大胡子会眨眼睛!这个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胡子换个新的吧把这个卖给我,我修修当炮灰示波器用

公司有帐,不能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握草,以后产品里不飞它几根都不好意卖给客户了

网友:
在日本的船用产品也见过,不过做的很规矩。

网友(2020-06-09):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电源部分坏了。检修中。。。。

网友I:
我的这个示波器,是电源芯片坏了。某宝买了TOP244YN和TOP247YN,替代后故障依旧。排查外围元件,未发现异常,估计买到了”原装进口”的假货。从一铁壳电源上找到片TOP250Y,代换后立马杠杠滴!换了个大点的散热片,算了,就这样用了,不折腾了。

网友:
飞线是硬加密吧,出厂前飞一次,山寨的没飞线

网友:
万用表或是示波器有些地方必须飞线的,以前群里还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买过斯坦福仪器的一个仪器,里面也有飞线

网友:
同款示波器,只不过我这个是TDS1012B-SC,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10年达到报废时限了吧

网友:
正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线太正常了,我们刚出的新产品里面都有洞洞板!

正解啊。

网友:
果然大厂,飞线都有讲究,不能直拉过去,要拐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这个示波器,是电源芯片坏了。某宝买了TOP244YN和TOP247YN,替代后故障依旧。排查外围元件,未发现异常 ...

Top244yn确实很多假的。

网友J(2021-08-27):
一台频谱仪也是判断电源坏了,奶奶的,死活后壳没打开,太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台频谱仪也是判断电源坏了,奶奶的,死活后壳没打开,太丢人了

2米高度自由落体,让它自己想开了为止。

网友:
这热熔胶点出了琥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