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CONTIKI3.0源码。仅仅保留了多任务和定时器事件

楼主(2018-09-07):
优点:
没有硬件相关的任务切换汇编代码。纯C 完成。也就是说。移植起来非常方便,你也可以理解成。不需要移植
极省内存。内存很小的单片机也能用。据说逻辑上更明确。复杂的任务反而省FLASH空间

缺点(也可以说编程需要注意的要点)
任务主体中 不能用SWITCH。子程序里可用。
任务中的变量如果经历了任务切换的部分会重初始化。所以。如果任务一个变量需要任务切换也不变。就需要static修饰.
所有的任务必须非锁死。必须有任务切换的指令。不能有占用CPU的的长延时。因为这个非抢占式,阻塞长延时影响CPU效率和任务切换响应时间。

这是协作式我任务。我就不多解释了
protothreads 架构的多任务。增加了事件消息
本来用于物联网。协议什么的
我把一些用不着的文件都删除了。只保留多任务和事件驱动
代码量很小基本上是个CPU就能用了。

ETIMER定时器需要一个定时启动的中断产生时基。不需要定时器的话也可以不用。
不需要额外的汇编或者C 代码移植
如果需要定时器。就增加一个定时中断。在中断时给ETIME任务发一个事件消息驱动计时就OK了。

具体CONTIKI的多任务机制在网上有笔记。我就不多说了.网上说的很不错。我只是把这个物联网常用的系统中的多任务部分拿出来当RTOS用。。。

#include "sys/process.h"
#include "sys/clock.h"
#include "sys/etimer.h"

主程序
main 循环里开启多任务

    PROCESS_NAME(etimer_process);
    PROCESS_NAME(precess1);

    process_init();

    process_start(&etimer_process,NULL);//启动系统进程最先启动etimer
    process_start(&precess1,NULL);//启动系统进程最先启动etimer

    while(1)
    {
        while(process_list)
        {
            do
            {

            }
            while(process_run()>0);
        }
    }

另外任务的样子

PROCESS(precess1,"precess1");
PROCESS_THREAD(precess1,ev,data)
{

    PROCESS_BEGIN();
          while(1)
                {

                        PROCESS_YIELD();

                }
            PROCESS_END();
}

example里有一个基本任务的样子。
/*---------------------------------------------------------------------------*/
PROCESS(hello_world_process, "Hello world process");
AUTOSTART_PROCESSES(&hello_world_process);
/*---------------------------------------------------------------------------*/
PROCESS_THREAD(hello_world_process, ev, data)
{
  PROCESS_BEGIN();

  printf("Hello, world\n");

  PROCESS_END();
}

借用别人的文字解释这种OS的特点

以uc/os-ii为代表的RTOS对于任务阻塞(一般使用等待:信号量、邮箱、消息队列等)是很轻松的,这种基于“上下文切换”(Context Switch)的系统,可以在任务调用的任意函数语句中“挂起自己”

而Contiki进程可以调用protothread实现“函数级阻塞”

①当protothread等待事件时,它先向process调用PT_YIELD()“挂起函数”;process收到protothread的PT_YIELDED返回值时,执行PROCESS_YIELD()“挂起进程”,向ContikiOS让出系统控制权。

②当外部事件(一般为中断)向ContikiOS发消息时,ContikiOS先调度对应的process,process则继续调用protothread,protothread再处理该事件。

③当protothread处理完所有逻辑后,它向process返回PT_ENDED,此时process知道该protothread已经完成工作。

通过这种“函数级阻塞”技术,可以将逻辑复杂的进程分解成多个protothread,采用分而冶之的办法,让程序设计和维护代价大大降低。

Contiki系统调度和阻塞实质是“函数返回”,因此进程设计有3条原则:

①    每个进程响应一个硬件的poll消息;

②    多个硬件之间的时序交给ISR用状态机完成;

③     进程主体函数尽可能简单,如果复杂将拆分成多个protothread。

网友A:
这个早就有了,坛子里,N年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就有了,坛子里,N年前就有了。。。

我是把官方的3.0源码精简了。。。自己用。

网友:
我也做过同样工作,适合8位机和物联网

网友B:
这个玩意和freertos,ucos有啥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和freertos,ucos有啥去呗?

没有硬件相关的任务切换汇编代码。纯C 完成。也就是说。移植起来非常方便

你也可以理解成。不需要移植

网友:
一直用状态机裸奔,8位机32位机移植也很方便。

网友C:
https://github.com/EDI-Systems/M2A1_MuSimpron
这个基本上不能再精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EDI-Systems/M2A1_MuSimpron
这个基本上不能再精简了。。。

从使用上来说。这个更接近一个。RTOS。每个任务都是正常的流程。同时。任务的启动和停止。也都有。。消息传递也有。更接近RTOS的方法。理解上容易很多。

网友:
如果系统已经很简单的话,信息传递可能都是多余的了。。。

网友:
直接用全局变量就好了。反正变量也是不多的。

网友:
而且我这个还支持由硬件确定的任务优先级,可以变相实现抢占

网友:
标记下,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和freertos,ucos有啥去呗?

跟freertos的croutine一样(freertos绝大多数的用法不是协作式,而是和ucos一样);跟ucos这样的完全不一样,ucos每个线程有独立的栈,可以自由切换而无需担心现场破坏;
而协作式是伪造的“多线程”,其实是switch实现的状态机而已,使用中注意点非常多!我曾经用过,很容易出bug。跟freertos,ucos,rt-thread,rtx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去下载uip网络协议栈,里面就有一个精简的protothread。

网友:
还是不错的 编程注意点多 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freertos的croutine一样(freertos绝大多数的用法不是协作式,而是和ucos一样);跟ucos这样的完全不一 ...

学会了怎么用不会有问题…恰恰这种纯C结构比硬件相关的结构更可靠…比不用操作系统高级…比操作系统低级…但是占用少很多…绝大多数场合实用合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用于arduino的多任务

网友(2019-06-13):
这个系统不错!~~

网友(2019-11-26):
不能用SWITCH~~

网友:
一直用protothread,很好用

网友:
mark下,实验下

网友:
Mark,实验理解一下

楼主:
不能在任务体里直接用。但是你弄个函数调用一下就行了。实际上大多时候用 if else 更好。

网友(2020-01-01):
按照目前的mcu发展 PT类似的东西很快边缘化。上个成熟的rtos很方便,何必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