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探测仪中的接收线圈如何实现校零?

楼主(2018-09-07):
最近在搞一个金属探测仪,接收线圈老是调不好。
主要工作原理是:电感式传感器原理
发射线圈中通入交流信号,产生磁场,接收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接收线圈由3部分串联而成,且绕向不同。
在没有金属靠近检测区域时,由于几部分接收线圈的绕向不同,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相互抵消,所以最后输出信号为零。(原理上是这么设计的,至于加工工艺能否完全保证,不太确定)
当金属靠近检测区域时,由于金属将改变检测区域的磁场分布,导致接收线圈总输出信号不为零。(这个信号很微弱,但是经过后面放大后就非常明显了)
现在问题是,没有金属靠近的时候,放大电路的输出信号直接饱和了。诡异的是,同样的电路板,有的可以正常工作,有的就有问题。

第1个图是博世的一个宣传图,不太清楚博世是怎么做到完美匹配的。
第2个图是电感式传感探头的示意图。发射线圈是带骨架的绕线线圈,接收线圈直接刻到PCB上。

放大电路部分应该没有问题,个人感觉是3部分接收线圈的匹配没有做好,可能是pcb加工工艺无法保持一致。但是,如果是这个原因的,感觉无解。

望各位坛友帮助分析分析原因,十分感谢!

网友A:
楼主还有详细点的资料吗?想了解了解~~~~

网友B:
我们做的是一个发射线圈,两个接收线圈

网友C:
你告诉我可以探测地下几米?物体大小多少?

网友D:
看到这个原理之前,我一直以为金属探测是一个线圈加一个电容组成一个LC谐振电路,判断依据是看这个LC谐振电路的频率变化

网友:
同问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
我也一直认为原理和6楼说的一样。

网友E:
看第一张图part3与part4间有些元件,是不是调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详细点的资料吗?想了解了解~~~~

手里资料是有部分的,但是是公司的,不方便放出来。抱歉。但是原理就是上面的这个原理,没什么花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是一个发射线圈,两个接收线圈

理论上采用平衡法两个线圈就可以了,不过个人觉得线圈多一点可能灵敏度好点。
请问你接收线圈两部分是如何保证平衡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告诉我可以探测地下几米?物体大小多少?

额,没那么夸张,也就是能测10cm的深度,手指甲大小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原理之前,我一直以为金属探测是一个线圈加一个电容组成一个LC谐振电路,判断依据是看这个LC谐振电 ...

对啊,这个原理也可以的啊。实现方法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没那么夸张,也就是能测10cm的深度,手指甲大小的金属。

那那种小广告上能探地下几米深度的,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第一张图part3与part4间有些元件,是不是调整用的?

应该是做调整用的,在顺时钟绕向线圈与逆时针绕向线圈之间进行分配,但是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那种小广告上能探地下几米深度的,能实现吗?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那种应该类似扫雷装置吧,发射线圈做的很大,发射功率也很大。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
可能有专门的测量仪器,根据测试结果得出推荐值经验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是一个发射线圈,两个接收线圈

讲讲两个线圈测量的原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采用平衡法两个线圈就可以了,不过个人觉得线圈多一点可能灵敏度好点。
请问你接收线圈两部分是如 ...

数字域校正,我们是测动态的,不关注静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资料是有部分的,但是是公司的,不方便放出来。抱歉。但是原理就是上面的这个原理,没什么花头的。 ...

我们的探测距离2米多  当然是大金属~~~~原理都差不多,稳定的磁场被扰动~~~

网友G:
检波完了,用交流放大器,隔掉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波完了,用交流放大器,隔掉直流?

接收线圈输出的就是交流信号,然后采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进行放大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域校正,我们是测动态的,不关注静态点

可是放大器直接输出饱和了,后面就没法校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放大器直接输出饱和了,后面就没法校正了。

幅度这么大?

楼主:
是的,无金属靠近的时候,就直接饱和输出了,很奇怪。

网友G:
你降低灵敏度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无金属靠近的时候,就直接饱和输出了,很奇怪。

那肯定是电路问题了,是不是直流偏置没有处理好

网友:
是用差分放大电路吗

网友H:
1.调整发射线圈的位置
2.调整接收线圈正反圈数
前提是你的电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电路问题了,是不是直流偏置没有处理好

可是绝大多数板子都是正常工作的,放大电路部分应该没问题,通过改变发射功率,放大电路输出可以退出饱和。但是无金属靠近时,还是有较大的输出。正常板子在无金属靠近时,放大电路输出基本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H:
1.调整发射线圈的位置
2.调整接收线圈正反圈数
前提是你的电路没有问题

放大电路部分没问题。
我也想过调整发射线圈位置和正反接收线圈匝数,但是大部分板子是正常的。这种调整太硬了,说不定坏的确实调整好了,但是原来正常的被调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降低灵敏度不就行了吗

怎么降低灵敏度?

网友B:
没出问题不代表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出问题不代表 没问题

嗯,也有这个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没那么夸张,也就是能测10cm的深度,手指甲大小的金属。

10cm?

连日本鬼子的扫雷的都不如?

网友:
寻宝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cm?

连日本鬼子的扫雷的都不如?

我这不是用来扫雷的啊。

楼主:
探测墙体里面的钢筋用的。

网友I:
bosch有专利解释,可以去查一下,国内有几家在做,马卡有自己专利,度彼完全抄的,u利德貌似比较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I:
bosch有专利解释,可以去查一下,国内有几家在做,马卡有自己专利,度彼完全抄的,u利德貌似比较简洁

谢谢告知,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