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摄像头改成USB摄像头

楼主(2018-09-08):
手机里的摄像头,采用的是MIPI接口,我希望把MIPI接口转成USB接口,这样插回手机或者电脑,然后在手机/电脑上呈象。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有大神给点建议吗?

楼主:
这是MIPI接口的引脚定义

楼主:
数据传输是通过4个MIPI lane

楼主:
还是阿莫的人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阿莫的人厉害

先不要高兴太早。cyusb3065相当难用,我同事折腾了一个月毛线也没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高兴太早。cyusb3065相当难用,我同事折腾了一个月毛线也没搞出来。 ...

听君一句话
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