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B0505S-1W负载不能为空

楼主(2018-09-08):
我有一个电路用了B0505S-1W, 厂家推荐说负载不能为空, 为什么?
我现在在负载上加了一个200欧姆的电阻, 但是电阻一加了, 设备的测温会飘动,
去掉这个电阻就好了, 但是我又怕影响控制板的寿命,
纠结,,,,
大家怎么看, 能不能直接去掉这个隔离模块?

网友:
你用稳压的模块啊,非稳压的都有最小负载,不然低负载电压会偏高。

网友:
开关电源,0505输出端没有负载么?

网友:
一般至少三分之一的负载

网友A:
不加假负载是因为空载输出在VIN=5V的时候,VOUT有5.5V,算上有时候VIN大于5V或0505的个头差异,VOUT大于5.5V,电压误差超过10%了。当加了1个假负载时,电压就在5V附近,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电压输出是准的。0505模块是一只开关的,不像一般的带光耦反馈的反激式电源不加一定的假负载在切换重载的时候电压波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假负载是因为空载输出在VIN=5V的时候,VOUT有5.5V,算上有时候VIN大于5V或0505的个头差异,VOUT大于5.5 ...

是不是不加负载对隔离模块本身没有影响?不会影响这个模块的寿命?

网友A:
不会影响。要是会影响寿命,这个模块太矫情了,不用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要是会影响寿命,这个模块太矫情了,不用也罢!

好, 感谢支持!

网友:
放些测试数据
1:金升阳的1WR3系列,厂家介绍使用了芯片,实际使用了推挽式输出的芯片,只能做到3.3V或5V输入,12V输入就没有了。静态功耗的确低,6mA,手册标称5mA。使用芯片已经不再是传统的LOYER结构,好处是线圈减少了,降低了人工的绕制难度。

网友:
金升阳的1WR2系列,这个还是传统的LOYER结构,对比1WR3多了2个绕组驱动2个低内阻三极管。

网友:
我自己设计的方案,后端加了LDO,靠LDO本身的限流能力来限流了。原理可以看我第二篇的介绍。
1:靠LDO来保证输出5V电压稳定
2:靠提高输出电压保证满载1W时LDO还可以输出5V电压
3:效率就比0505系列要低。
4:使用1mA的驱动单片机+2MOS方式驱动,这2个降低了静态功耗。

网友:
测温会飘是什么样

网友(2019-01-18):
我用的金升阳的B0505S-1WR3,轻载电压偏高,楼主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我都是加个150R 1210的电阻
不过问题也不大, 后面还要过LDO的。

网友:
反正都要最低消费,接个led做指示吧,呵呵

网友:
B0505S-1WR3没有最小负载的限制要求

网友:
非稳压的便宜多了,也达到了隔离的目的。
来个LED指示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