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边缘怎么镀锡?(有图)

楼主(2018-09-08):
如图.绿色的是我在JLC做的PCB.
PCB的边缘的锡孔被锣掉了。但别人家的产品又能做这么漂亮?
是画图问题。还是厂家的问题?还是?
请指教

网友:
这个需要选择半孔工艺

网友:
加钱做半孔工艺。

楼主:
谢谢2.3楼

网友:
加钱,半孔

网友:
那是铣床加工的,量小自己用砂带加工磨一下,去掉半个焊盘。

网友:
这是直接铣开和半孔工艺的区别

网友:
生动形象的展示了 直接铣开和半孔工艺的区别

网友:
生动形象的展示了 直接铣开和半孔工艺的区别+1

网友:
上次咨询JLC 半孔好像要+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