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的有工作电压 低于1.8V 的吗

楼主(2018-09-09):
电池产品 想找个 最好1.5V  都能工作的芯片    容量1--4K 足够    8脚  或者16脚

网友A:
PIC16LF不低于1.2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LF不低于1.2V没问题,

看了手册 写了 1.8--3.6
实际 低于1.8  高于1.2  都正常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册 写了 1.8--3.6
实际 低于1.8  高于1.2  都正常 ?

实际测试过PIC16LF1828,1.2V时钟4M跑程序没问题,手册上面标称的RAM不丢失的电压是1.5V,一般都会留有余量。

网友:
>一般都会留有余量。
Full operational temperature tested?

网友:
不要用高于手册承诺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过PIC16LF1828,1.2V时钟4M跑程序没问题,手册上面标称的RAM不丢失的电压是1.5V,一般都会留有余 ...

PIC  手册是留余量  国内是 反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  手册是留余量  国内是 反过来

不推荐用法:超过手册的参数,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后你会很痛苦,然后原厂不会个与支持,就死翘翘了

网友:
玩玩可以,实际产品一定要按手册规格使用。

有个公司,用stm32F103,产品一直用了2年没问题,后来采购的芯片经常发现有死机不工作现象。公司怀疑采购的芯片有问题,开始查购买芯片的来源。确认是否正品。

后来检查发现是工程师写程序时候把芯片频率时候该错了,把72M,不小心设置成了128M,当时能工作,就没在意。

开始生产的设备芯片能跑在128M,后来的芯片就不好说了。但是跑72M肯定没有问题。所以说永远也不要超规格使用。

网友:
建议不要冒险应用不在规格书参数规定范围内。

PIC的规格书参数是有余量,但不代表每批货都有余量。他的参数是典型值,也就是仅保证所有经过测试的器件都能达到这个典型值。

不过最后出问题,最怕客户直接来一句:我这程序都用了十多年了!从来没出问题.....(耍无赖啊...)

网友:
超范围,试验都可以的,
做产品,绝对要按手册来的,否则,你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那就只剩哭了,当然,不出问题情况也是有的,看人品了

网友:
超限使用做着验证功能还成,产品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