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在32.768K晶振下,所有的外设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8-09-09):
想降低avr的功耗,一个是工作电压降到最低1.8V,一个是降低晶振,但不知道在低频下,外设是否还能正常工作,比如iic,spi,usart,timer等。

网友:
32.768K作为T2的时钟,定时唤醒后以内部RC为系统时钟

网友:
之前给人做过低速采样的,32k主频下 iic/uart/timer/adc 无压力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么低频?高主频干完休眠,唤醒再继续干,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么低频?高主频干完休眠,唤醒再继续干,不行?

可以考虑休眠,但如果低频能工作的话,功耗不是更低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休眠,但如果低频能工作的话,功耗不是更低了吗

频率低了你工作的时间也更长。省力不省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