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万用表芯片FS9922-DMM3内部需不需要写程序?

楼主(2018-09-09):
手里有一块万用表UT61B,拨到直流mA档测完忘记拨回电压档,直接测了AC220V,导致万用表内部mA保险直接爆掉,对应档位选择铜箔也被烧焦,
经测量发现主芯片FS9922-DMM3电源端直接短路,某宝有卖30RMB一片。查了查手册没有涉及程序下载方面相关介绍,问下直接买回芯片是不是就可用?本芯片是不是厂家(台湾富晶)设计好的纯硬件功能?

网友:
一共二百块的万用表,至于折腾吗?

网友A:
买个二手福禄克吧  也200左右就够了

网友:
就是纯硬件

网友B:
一般在这种高压进去,有很多地方都会烧掉的,你换了主芯片还要换其他的,还不如整个都换掉。转盘那边镀锡因为高低不平时间长了会接触不良。

网友:
做工太差了,设计太差了,之前拆过别的表,都有好多个压敏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这种高压进去,有很多地方都会烧掉的,你换了主芯片还要换其他的,还不如整个都换掉。转盘那边镀锡因 ...

镀锡是铜箔被烧断,用铜线补的

网友:
电工测量产品,不要用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二手福禄克吧  也200左右就够了

咬咬牙买了个新的12E+   接近一个歌手的价格

网友:
不如买个二手的福禄克 111 112,结实耐用

网友C:
还是别折腾了,扔了吧,档位铜箔烧成这样了,就算修好了,用起来也会生不如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锡是铜箔被烧断,用铜线补的

补上之后应该有很大影响吧。比原来的PCB的高出很多,会导致其他的没高出来的接触不好。 如果想真的想折腾的话,把所有的都焊上铜线?

网友D:
直接换,芯片内部已经带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别折腾了,扔了吧,档位铜箔烧成这样了,就算修好了,用起来也会生不如死的 ...

看了一下还好,拨片上的接触片带有很大回差空隙 ,接触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芯片内部已经带有固件

真的吗? 淘宝上的芯片有原厂的固件?每个万用表的厂家不同功能上有差异,都是用的标准固件?据我所知近几年出的万用表尤其是低档次的万用表都改成单片机方案的了,一旦主控芯片坏掉,很难自行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还好,拨片上的接触片带有很大回差空隙 ,接触很好

原来的铜箔是镀金的,你是镀锡的,光这点材质的区别,就会让你用起来生不如死

网友:
FS9922是mask的,程序定死了 ,不同的功能由外面电路设置

楼主:
买了一个芯片 。回来试试

网友(2019-03-23):
转盘铜箔烧了后,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补焊的地方高了,其他地方低了,楼上的说了,用起来生不如死

网友:
换新的吧, 刀盘烧成这样了, 会有接触不良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