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Arduino 是个挺伟大的产品

楼主(2018-09-09):
现在突然觉得arduino是个伟大的产品

1:支持的芯片,只要burn bootloader,就能被软件支持
2:很多project用起来很是方便,非常的节约时间。
     //举个例子,比如说M2 by Macchina。提供了非常好的接口来结合汽车CAN Bus数据。
     //另外还有很多例子来结合一些个其他的产品。
3:shield非常丰富。而且设计都是开源的,以至于很方便自己参考做板子,实现自己的功能,同时软件依然是兼容的。
4:这样就不用哪怕是触碰一下比如说是stm32的最底层驱动代码,异常的节约时间。
     很多时候,一个小功能,从有想法到code到完成,只需要几个小时。

//当然你可以说,linux,windows,osx,安卓,都很伟大

网友:
他本来设计就是给不懂单片机的极客用的~所以这样的设定也很正常

网友A:
我也发现了  以后小事只用arduino

网友:
这种东西有一个特性,就是实现简单功能很方便,但是稍微有点特殊需求就很难办了

网友B:
有一次尝试在 Espruino 平台上写 QC 2.0 诱骗的代码,控制 D+, D- 两根线,折腾半天也没搞定
只是涉及到了 IO 口设置高阻输入通过 ADC 读取电压、开漏输出高电平、推挽输出低电平等操作,就已经很难写了
后来直接写 ESP8266 的 C 代码都没花太多时间,要是用熟悉的 STM32 就更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尝试在 Espruino 平台上写 QC 2.0 诱骗的代码,控制 D+, D- 两根线,折腾半天也没搞定
只是涉及到了  ...

大多数时间,很多有创意的小玩意,

只要IO口功能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尝试在 Espruino 平台上写 QC 2.0 诱骗的代码,控制 D+, D- 两根线,折腾半天也没搞定
只是涉及到了  ...

这你就不懂了把

arduino更加适合:使用他们提供的函数来操作硬件。

比如说使用已经有的usart,canbus,iic,onewire这类功能。
而不要尝试做其他变更,也就是说,不要尝试去做驱动。

毕竟人家包涵的内容都是      .cpp          .h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你就不懂了把

arduino更加适合:使用他们提供的函数来操作硬件。

之前没用过这类平台,感觉按指定的时序操作一下 IO 的输入输出应该不复杂,就尝试了一下
结果别看他们的库函数列了一堆出来,特殊一点的需求还真不好实现

网友C:
那我要推荐你vsvode+platformio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  以后小事只用arduino

你错了,小事是单片机,成本低,大事才是arduino,速度快,成本不敏感。

网友:
arduino,要求快速开发的简单方案可以试试。

网友:
arduino 很不错,但是除起错来,不如 mbedos 来得方便。

网友:
那个开发工具太难用 了,查错直接生不如死。

讲到方便,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多,很多现成的例程供你用,所以想法可以很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用过这类平台,感觉按指定的时序操作一下 IO 的输入输出应该不复杂,就尝试了一下
结果别看他们的 ...

特殊的自己来写库,毕竟现有的库也是人写的嘛

网友:
不知道调试有没有好办法,感觉不太方便

网友:
记得以前在公司要做个测试工装,不想用stm32了,就搞了快arduino,其实无非是回环485和一些IO状态,半小时内搞定,10分钟教会了测试人员环境安装以及烧程序下载。完事儿。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7338-1-1.html
看我吐槽贴,就是因为这些孩子,玩了一遍arduino,牛逼哄哄的,自以为成了天才,装逼就装逼呗,突然有一天,加个东西,IO有冲突,想改个IO口而已,。。。。这次BB了。。
无数次跟他说有心学单片机就老老实实学单片机。别整什么arduino,我说过很多遍,到头来你屁也不懂。都想拉黑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小事是单片机,成本低,大事才是arduino,速度快,成本不敏感。

1.量产无小事
2.虽说硬件出身的都是穷惯了人,BOM观念深入骨髓,但是现在的arduino-lite已经卖的贼便宜,IDE也超级爽,10分钟解决问题的感觉体验一次,就再也不想去选型-打样-焊接-编程了

网友:
除了stm32duino, 有谁找到更好的用字stm32上面的开发版么?stm官方的不知道有没有更新。有好的链接请给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量产无小事
2.虽说硬件出身的都是穷惯了人,BOM观念深入骨髓,但是现在的arduino-lite已经卖的贼便宜, ...

我也是用了一次,发现实现同样的功能真的是太方便了,再也不想用keil了

网友:
楼上各位“再也不想用。。”的,真的持续在用吗?

网友F:
一看楼主就不是搞底层的出身。

网友:
小白用户

网友G:
我这个连库都不喜欢用的,直接汇编写底层的,是不是要被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7338-1-1.html
看我吐槽贴,就是因为这些孩子,玩了一遍arduino,牛逼哄 ...

arduino的重点在//开始划重点

对于已经写好的驱动部分,拿来用的速度非常快,比如canbus,rs232,rs485,能非常快速的做一些个小东西。几乎是30分钟

千万不要去尝试做一些个非常精确的东西。毕竟这玩意就类似于windows,而不是一个实时的可以操作底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楼主就不是搞底层的出身。

楼主是底层出生。本来想画个板子做个canbus用到车上

结果发现30分钟,arduino就可以搞定,根本不需要像stm32那样画板子+底层+应用。

这种要求不高的场合,非常适合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连库都不喜欢用的,直接汇编写底层的,是不是要被唾弃了。

你的想法有问题,我说arduino好用,只是说做一些简单的,对时序没什么要求的东西

我没有说用汇编用stm32的都的死啊,是不是,我很讲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要推荐你vsvode+platformio了

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我感兴趣。

比如说怎么上手,对比与树莓派,arduino,stm32,51
他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H:
arduino目前支持哪些芯片,最常用的是哪些?还有性价比最高的是哪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我感兴趣。

比如说怎么上手,对比与树莓派,arduino,stm32,51

在vscode里安装platformio插件,就可以直接编译arduino代码了,在各平台移植代码几乎不用修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arduino目前支持哪些芯片,最常用的是哪些?还有性价比最高的是哪颗?

很难说,我只说一下这两天我大致了解到的

目前我在用Arduino DUE. 芯片是atmel的3x8e,相当于stm32f103 ze,但是频率增加到84m。多了两路dac(貌似)

最常用的硬是arduino mega。或者nano和uno,性价比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vscode里安装platformio插件,就可以直接编译arduino代码了,在各平台移植代码几乎不用修改什么 ...

good,过两天我测试一下。

另外有个问题,你知道osx可以编译 stm32的代码么,比如说可以用gcc这种么???

网友:
从来没用这个玩意。。。

网友I:
最近试了一次,非常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试了一次,非常满意

是的,时间上从我拿到arduino due 和 canbus tranceiver开始

我只用了1个小时就从车上的obd接口读到了canbus数据。非常快
特别是安装软件---安装lib----测试一下软件。去读取数据用串口传到电脑。  这部分速度是尤其快

网友J:
那些自己DIY 3D打印机的,大多数就是用arduino作为主控板,这么细致的活都能干了,楼上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说它只能做些粗活?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些自己DIY 3D打印机的,大多数就是用arduino作为主控板,这么细致的活都能干了,楼上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说 ...

可能主要是看干细致活方不方便,有没有优势

比如说虽然可以diy 3d 打印,但是做其他类似复杂度的活,难度和直接用stm32库编程差不多,或者说用arduino做其他的细致活,出了问题还不如stm32那样容易找出来

那么这种时候,用arduino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可能stm32成本更低,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K:
写程序还是做到心中有数比较好,要不然出了问题都不知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写程序还是做到心中有数比较好,要不然出了问题都不知什么回事

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想法变了

就像是linux,或者现在的arduino这样,只要事情是可控的而不是不可控的,那么就可以拿这些个做好的平台来做
主要是看这个平台的优势是什么,是否值得

网友:
其实arduino可以做很多大事的。库做得越好,小白用户就可以越不需要了解底层,最后就可以专注于应用层开发。

其实说到底,绝大部分程序都是开发应用的。
我自己就研究了arduino的3d打印机程序marlin,然后直接移植到mbed下面使用。因为arduino唯一不好的就是无法DEBUG。其他的都还不错。

网友:
并没有本质区别任何平台把驱动做完善都是这样的效果,有什么好争的。我用microPython平台开发更方便呢,就是库少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尝试在 Espruino 平台上写 QC 2.0 诱骗的代码,控制 D+, D- 两根线,折腾半天也没搞定
只是涉及到了  ...

https://github.com/vdeconinck/QC3Control 我寻思着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
讨论很热烈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些自己DIY 3D打印机的,大多数就是用arduino作为主控板,这么细致的活都能干了,楼上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说 ...

用ARDUIOND的3D打印机的代码是通过底层深度定制的,不是arduion普通的库来写的。

网友M:
现在已经没人看datasheet了吗?用高集成的东西是快,如果大家都用,一旦有什么问题,一死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已经没人看datasheet了吗?用高集成的东西是快,如果大家都用,一旦有什么问题,一死一大片。 ...

死一大片那是因为你还没能驾驭她

网友:
arduino对于普通的电子爱好者来说是一大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已经没人看datasheet了吗?用高集成的东西是快,如果大家都用,一旦有什么问题,一死一大片。 ...

你这个是技术人员的执着么

其实不能这么想的,windows,linux集成度也超级高,用的人更多啊,是不是

主要问题在于这个平台的优势是什么,发挥出优势就好了

网友N:
被你说动心了
请推荐一个淘宝连接
我买一套

网友:
怎么神奇,也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被你说动心了
请推荐一个淘宝连接
我买一套

没有链接,不过我用的是arduino due

网友:
一直在用,也做了不少项目,表示很皮实

网友:
还没试过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有链接,不过我用的是arduino due

arduino 的底层源码是否开放?

网友:
我也没用过这玩意,不过实用的例子蛮多的,这个到是有参考价值

网友:
arduino库比较丰富,用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O:
arduino 的底层源码是否开放?

据说是开源的,可以在git上找到

网友P:
经常不懂电子的人会拿这个东西来跟我探讨功能实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经常不懂电子的人会拿这个东西来跟我探讨功能实现问题

哈哈,这种时候,你应该和他说,arduino就是垃圾,玩具,一文不值。

网友:
搞单片机,换一款芯片就折腾一遍驱动,大家心不累吗?Arduino这种聚集大家智慧的东西,多去参与啊,给大众提供方便,最好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能玩起来。至简即是至美。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哈哈,这种时候,你应该和他说,arduino就是垃圾,玩具,一文不值。

是的,我直接的跟他说。
你玩玩我可以帮你,但你用它来做涉及到实际工作的事情,我保持沉默

这东西安全性,可靠性我还是不放心的

网友Q(2018-10-11):
引用 网友P:
是的,我直接的跟他说。
你玩玩我可以帮你,但你用它来做涉及到实际工作的事情,我保持沉默

我用ARDUINO做了很多设备的控制, 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ARDUINO都有问题, 那你们自己的做的单片机不是更有问题, 这真的是最便宜好用的控制解决方案.
做的项目有
鱼菜共生
减线机
打线机
光纤包皮机
5轴联动光学透镜位置校正
还有老板农场的鸡圈喂食和自动开门关门系统

至今没有出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用ARDUINO做了很多设备的控制, 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ARDUINO都有问题, 那你们自己的做的单片机不是更有问 ...

你太厉害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R:
你太厉害了

鱼菜共生是做水循环时间控制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R:
鱼菜共生是做水循环时间控制吗?

对, 水循环, 还有水的含氮氨测量, 以及晚上的灯光,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已经没人看datasheet了吗?用高集成的东西是快,如果大家都用,一旦有什么问题,一死一大片。 ...

就像intel的CPU爆个幽灵漏洞,就一死一大片吗

网友:
最开始51入门,后面用了段时间飞思卡尔,最后arduino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我用ARDUINO做了很多设备的控制, 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ARDUINO都有问题, 那你们自己的做的单片机不是更有问 ...

怎么 入门ARDUINO, 求指引, 比如软件工具, 再推荐个硬件板套件等

网友:
你随便在淘宝上买一块arduino uno, 都有一块板子和数不清的PDF, 另外看官方的网站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怎么 入门ARDUINO, 求指引, 比如软件工具, 再推荐个硬件板套件等

https://www.arduino.cc/

然后淘宝上去买个arduino uno 或者due,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s://github.com/vdeconinck/QC3Control 我寻思着是你自己的问题

翻着帖子 看到了好资料

网友:
我也心动了,准备搞个arduino来玩玩

网友T:
arduino 很不错的,复杂如飞控mwc都轻松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T:
arduino 很不错的,复杂如飞控mwc都轻松应对

有个问题,arduino有没有类似于stm32上运行freertos类似的硬件中断????

如果有,到底怎么用呢

网友U:
有没有蓝牙音频相关的库,想搞搞

网友V:
低级地基,选了个过气的AVR是最大的败笔

网友Q:
引用 网友V:
低级地基,选了个过气的AVR是最大的败笔

工程师没有你这个说法的, 多少钱做多少的方案
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只有工程师的高低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有没有蓝牙音频相关的库,想搞搞

感觉你需要的是树莓派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对, 水循环, 还有水的含氮氨测量, 以及晚上的灯光,

是自己做还是给人做,虹吸管不给力,想转向电子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工程师没有你这个说法的, 多少钱做多少的方案
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只有工程师的高低之别.

   顶上PC端的人玩一玩,就罢了。。。选择mcu的,第一要求就是性价比,否则不如用PLC去做东西(现在的plc什么都有,只要你出得起money)。。。
低端的arduino用的avr,玩电子的经历过缺货都知道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自己做还是给人做,虹吸管不给力,想转向电子控制的。

自己做的, 想生吃生菜, 外面买的不敢生吃, 怕淋了大粪

网友:
很像乐高积木

网友(2019-01-24):
界于PLC与单片机之间的一个东西,需求不强烈。

网友W:
引用 网友V:
低级地基,选了个过气的AVR是最大的败笔

现在好像不止AVR了。esp32、esp8266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现在好像不止AVR了。esp32、esp8266都可以了

STM32都有

网友(2019-08-07):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  以后小事只用arduino

你用arduino干过哪些小事呢

网友X:
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开发板,想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开发板,想尝试下。

淘宝上一大堆

网友:
自己做个最小板板 很简单

网友:
现在51也支持了,看到有新塘N76E003的版本了

网友:
arduino STC都没有类似的开发板吧

网友(2019-11-02):
入门MCU控制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毕竟应用层的快速实现才能激励初学者继续前进,有时候我都觉得一上来就玩51,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