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顶盒遥控器,是否被宜家的电池搞坏了?(看来以后不会再用碱性电池)

楼主(2018-09-10):
我有两个机顶盒遥控器的。一个使用,一个备用。

今天找不到遥控器,于是将备用的拿出来。

楼主:
发现无法使用。拆开电池盖,里面安装的2个宜家7号电池(碱性),被生锈的弹簧顶得无法正常取出,需要用起子才能撬出来。

楼主:
很奇怪的是: 电池外观仍然全新,没有任何漏液的迹象。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仍然有1.5V (全新是1.6V)。

遥控器的两个正极金属片完好全新,但两个负极弹簧生锈非常严重,已经无法通电。

楼主:
仔细检查遥控器电池仓,没有发现任何电池漏液的痕迹。

我记得这个遥控器,新买的时候,就一直是使用这对宜家电池。可能大概9个月没有使用,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有人能分析出来我这个遥控器损坏的原因吗?

我多年来一直使用宜家电池,第一次发现这种现象。

刚才看到gzhuli说:

网友:
据说碱性过放内部压力增大容易爆浆,碳性以前是因为锌外壳直接参与反应,用到最后锌外壳变薄也很容易爆浆,现在有不锈钢壳密封的碳性就不容易爆浆了,所以遥控器等几年一换的我一般用松下碳性,无线鼠标等几个月一换的用小米碱性。

难道要买松下碳性电池给遥控器用?

网友A:
很有可能,碱性的外壳是正极,密封圈在底部负极周围,所以爆浆是从负极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碱性的外壳是正极,密封圈在底部负极周围,所以爆浆是从负极漏出来的。 ...

两节同时漏液?!  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之前很多年都没有遇见过。这简直颠覆我的三观。

是这款松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节同时漏液?!  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之前很多年都没有遇见过。这简直颠覆我的三观。

是这款松下吗?

是的,我一直在京东买这种,暂时还没遇到漏液的。
碱性电池的KOH电解液腐蚀性很强,能把遥控器弹簧锈断,如果漏到PCB上甚至能穿透绿油把铜箔锈断,直接报废。

楼主:
你之前遇到过碱性电池漏液?

楼主:
拆开遥控器,看到线路板上有个方形的漏液痕迹了。(图2)

网友:
这么晚都还没睡,真怕是有时差 :)

我一般在遥控器还能用时,逻辑分析仪扫描并记录波形,以备不时之需。
电池漏液这件事吧,已经放弃了,改为几个月一换电池

楼主:
在古大师的指点下,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大公司为遥控器配的电池,都是碳性的。

我还一直误以为这些公司抠门,不配碱性电池。

我拆开手上的几个遥控器,学到知识了。

三星电视遥控器,厂家配等我是南科碳性电池。留意负极,明显是不锈钢的。

楼主:
格力遥控器配的电池,负极也是不锈钢的。

楼主:
淘宝上10元包邮的艾美特风扇遥控器,配的电池负极是锌皮。这种电池最容易漏液。

楼主:
赶紧购买松下碳性电池,将其它使用碱性电池的电池换下来。

网友:
我家的松下等离子电视用的遥控器,里面原装松下碳性电池,到现在刚好十年,还在使用中

网友:
遥控器都是拆了电池用袋子包好存放的。

网友:
学习了,之前看松下碳性电池便宜买了一班,原来这个最适合遥控器。

网友B:
晕,刚买了一板宜家电池......

网友:
看完帖子,打开抽屉里的海尔空调遥控器一看,果然负极是不锈钢的碳性电池。

网友:
多谢楼主,学到了
以前不注意这些以为电池都是这个样的
以后都买这种碳性电池

网友:
非常有用的知识,也很是奇怪之前有的不爆浆,有的爆浆,后期买电池要注意了

网友:
碳性的即使漏也不是底部漏,感觉从中间漏,我买了个钳形表,09年的电池,虽然能看出电池已经漏了,但是是从中间漏,因为有塑料皮的原因,表是没有受到任何腐蚀的

网友:
我用的是7号爱乐普的充电电池,用了一年多了。电池一直显示2/3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刚买了一板宜家电池......

你才买了一排。我买了10排!

网友:
遭遇几次,报废好几个遥控器了,遥控器报废之前都在正常使用,突然有一天无法遥控才发现电池漏液已经将弹簧锈蚀,拆开看里面的电路板都给锈蚀坏了.漏液的基本上是一般碱性电池,GP或金霸王目前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
设备上也碰到过一种情况 电源+ 接的排线  容易氧化  电源GND接的不会氧化  不知道 莫大的遥控器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碱性的容量大 瞬间电流大 比较适合玩具 等需要大电流工作的场合。碳性电池容量小 放电电流小 但是稳定 比较适合微小电流。

不过作为遥控器来做,长期不用都是建议取出电池的,我每年夏天用完空调,到秋天不用空调的时候都会把遥控器电池取出来单独放置到电池盒,来年夏天用的时候在装。

网友:
很有用,几个遥控就这样被搞坏了

网友:
有用的生活知识

网友:
涨知了,原来遥控器还得用碳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才买了一排。我买了10排!

哈哈,被坑了。话说我前段时间用品胜充电器充两节碱性电池,充满就塞鼠标里了。结果用不到两天没电了。我拆下来才发现杯具了,里面全是液体,还好触点不在pcb上。然后拆开充电器,发现纸基pcb已经被腐蚀了一小半了。。。

网友:
涨知识了,我也是好多遥控器锈坏了,赶紧换电池去。

网友C:
金霸王的碱性电池呢?最近刚买了5号、7号各40节准备遥控器、玩具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霸王的碱性电池呢?最近刚买了5号、7号各40节准备遥控器、玩具用呢

金霸王质量好些,一般不容易漏液。

不过,还是用回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安全。

网友D:
我一直用这种1.5V的铁锂电池,我的遥控器,小孩玩具,无线鼠标,挂钟等,都用这种电池,至今没有发现有漏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这种1.5V的铁锂电池,我的遥控器,小孩玩具,无线鼠标,挂钟等,都用这种电池,至今没有发现有漏液 ...

它这个铁锂电池是怎么搞到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这个铁锂电池是怎么搞到1.5v的?

这个不清楚,反正产品的形态就是干电池,输出就是1.5V,可能内部有稳压。

网友:
学到一招,以前都是长时间不用,就取下电池。

网友F:
我一直用南孚电池,请问南孚是属于什么电池?适不适合遥控器使用?

网友:
电池漏液,一方面是电池可能有问题,碱性电池容易漏液;
另一方面是遥控器的睡眠电流过大,这个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我们做的遥控器,带LCD、走时钟的遥控器,一般睡眠电流在20uA以下,
没有LCD的,一般睡眠电流在5uA以下,其实大多数小于1uA.
我偶然会拿些遥控器回家用,我没发现有电池漏液的,但我相信有,只是可能不多,我没碰到过。

网友:
没用过锂铁,好像不常见呢

网友G:
我买的金霸王电池,用在Fluke万用表上,也漏液了。

网友H:
借这帖子搭车问个问题:
有没有好用的5号和7号都能充的充电器?
买松下爱乐普电池时一块买的松下的充电器,设计的太傻了,充满不会停,电池会发热。
想要一个充满后能自动停止的,电池不会发热的充电器。

网友:
是碳性电池不漏液,还是电量比较小,在漏液前已经无电?

网友:
我家的耳温枪就是用的宜家的电池,今晚回去看看,赶紧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这种1.5V的铁锂电池,我的遥控器,小孩玩具,无线鼠标,挂钟等,都用这种电池,至今没有发现有漏液 ...

以前公司仪表用的电池是锂一次性的,电池是武汉一公司的,仪表标称2年,

网友:
干电池还有大学问,赶紧检查电池换掉。特別那些不常用的小电器

网友:
这个并不需要漏液.只要两种金属活性相差大.并环境有点潮就可以形成较强的原电池效应而产生生锈了.仔细看,生锈的是负极.就是原电池效应造成的.触点上滴上WD40,这现象应会好很多很多.

网友I:
我用国产镍氢,低自放电,一节也就几块钱。三四节南孚的价格。便宜好用。要好些的就买松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南孚电池,请问南孚是属于什么电池?适不适合遥控器使用?

南孚只是一个品牌。你买电池的时候,可能看到电池种类。一般碱性电池居多。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我也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南孚碱性电池也没漏液但是弹簧片断了,当时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借这帖子搭车问个问题:
有没有好用的5号和7号都能充的充电器?
买松下爱乐普电池时一块买的松下的充电器, ...

https://item.jd.com/5273064.html
这个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国产镍氢,低自放电,一节也就几块钱。三四节南孚的价格。便宜好用。要好些的就买松下的。 ...

我现在也是,买飞狮的国产低自放电池。

网友:
不锈钢碳性电池。感谢老大和古大师。

网友:
学到一招,回去马上检查一遍

网友J:
用7号充电电池吧,好一点的电池配好一点的充电器,还比较环保,基本不用丢弃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借这帖子搭车问个问题:
有没有好用的5号和7号都能充的充电器?
买松下爱乐普电池时一块买的松下的充电器, ...

我用过这个老款的,为了充爱乐普买的,还不错,这个新款的应该更好吧。
慧眼充电器

网友:
以后都买碳性电池

网友:
我用充电电池给遥控器用的,很早以前买的爱老公,现在还算比较OK都没有漏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7号充电电池吧,好一点的电池配好一点的充电器,还比较环保,基本不用丢弃电池了。 ...

遥控器好多年才换一次电池。

网友:
遥控器 这种耗电小的不适合充电电池。

以前还没有注意碱性和碳性区分。电工不合格啊

网友:
现在也有5号或者7号的铁锂电池号称不漏液,现在我都换这个了。
之前金霸王的碱性电池漏液,搞坏了2个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这种1.5V的铁锂电池,我的遥控器,小孩玩具,无线鼠标,挂钟等,都用这种电池,至今没有发现有漏液 ...

我后来也都换这个了,特价的时候20块钱8节,价格也差不多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它这个铁锂电池是怎么搞到1.5v的?

这个是一次性的锂铁电池,不是磷酸铁锂电池,电压就是1.5V,容量比碱性电池还大很多,就是贵。

网友:
原来如此,用过同款宜家的,和南孚的碱性,都是放了好长时间,都漏过,一直没往这方面想

网友:
为啥不用爱乐普呢,全部都用的爱乐普。。。

楼主:
我买了2排GP的(20个)。0.79元/个。

网友:
学习了,怪不得有些遥控器不用就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次性的锂铁电池,不是磷酸铁锂电池,电压就是1.5V,容量比碱性电池还大很多,就是贵。 ...

学习了,看来是土豪专用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金霸王电池,用在Fluke万用表上,也漏液了。

金霸王电池也会漏液?现在质量变差了?一直用好多年都没事啊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嗯,非常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金霸王电池也会漏液?现在质量变差了?一直用好多年都没事啊

宜家会漏液,金霸王也会。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借这帖子搭车问个问题:
有没有好用的5号和7号都能充的充电器?
买松下爱乐普电池时一块买的松下的充电器, ...

淘宝 搜 IC99, 从7号到18650都可以冲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淘宝 搜 IC99, 从7号到18650都可以冲

昨天找了一圈,发现这个不错,准备下手这个
据老板说,18号时有活动,活动价好像是139

网友:
电池负极的排气口漏液了,碱性电解液粘在手上遇水会有肥皂的滑腻感。还是用低自放电镍氢电池吧

网友:
这个很有用,平时没注意。

网友:
昨天还发现计算器的电池漏夜了,原来这个原因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遇到过漏液锈坏弹簧,不过一直没太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借这帖子搭车问个问题:
有没有好用的5号和7号都能充的充电器?
买松下爱乐普电池时一块买的松下的充电器, ...

我的爱乐普套装充电器充满自动停充啊

网友:
金霸王也会漏液的吗?
看来容易买到的电池都会漏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爱乐普套装充电器充满自动停充啊

也许是我那充电器有问题

总之受不了它了,想买个充满能自己停的充电器

网友:
学习了,原来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还有这种区别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金霸王的碱性电池呢?最近刚买了5号、7号各40节准备遥控器、玩具用呢

我的无线鼠标用金霸王碱性也会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无线鼠标用金霸王碱性也会漏液

你的金霸王肯定是正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昨天找了一圈,发现这个不错,准备下手这个
据老板说,18号时有活动,活动价好像是139 ...

活动价格入不错, 我买的是IC9, 不带联机功能,我还有爱乐普的TGR01 急速冲,感觉不如IC9 好用

IC9一直插着,每天冲18650, 还没有发现有死机 出错的情况

网友O:
看到这个,我立马检查了所有遥控器的电池,这是电工通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到这个,我立马检查了所有遥控器的电池,这是电工通病吗?

你会发现,原装配的电池都是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

可伶我之前不懂,经常扔了原厂的电池,换我认为更好的碱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会发现,原装配的电池都是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

可伶我之前不懂,经常扔了原厂的电池,换我认为更好的 ...

一样,我之前也是看不起碳性电池,就扔了扔了。。。
看来这是商家的广告引导的想当然结果,容量大不一定好。

网友P:
老大不要忽略钟表也最好用碳性电池,一是漏液问题,二是用碱性的电流大容易烧。我也没烧过,都是查的。

网友:
涨知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真的很坑,我也遇到过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从没注意过,都是拿来就用。

网友:
发生漏液短时间内是无法看到腐蚀现象的,可能是你以前的电池漏液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老大不要忽略钟表也最好用碳性电池,一是漏液问题,二是用碱性的电流大容易烧。我也没烧过,都是查的。 ...

对的,一直被告诫钟表不能用碱性电池,一定要用碳性电池,否者不保修,说是内阻小,能量大,会烧坏。现在想想应该是电池漏夜,腐蚀电池盒,导致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对的,一直被告诫钟表不能用碱性电池,一定要用碳性电池,否者不保修,说是内阻小,能量大,会烧坏。现在 ...

是的,以前我一直笑他们不懂。内阻小电流大不是原因。

应该是反正漏液才对。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对的,一直被告诫钟表不能用碱性电池,一定要用碳性电池,否者不保修,说是内阻小,能量大,会烧坏。现在 ...

我家的电子钟用飞狮的低自放镍氢充电电池已经快10年了,和碱性电池比较唯一的缺点就是相对使用时间短了1/3左右,其它的一切正常。
家里的电器,除了儿子书桌上液晶屏的电子钟只能用碱性电池,其它所有用5,7号电池的工具,全部改用爱老婆和飞狮了,最早的已经快10年了,没一个出现漏液。在遥控器这类上,充电电池没有碱性电池的时间长,这是无法回避的,好在习惯把换下的电池放电智能充电器上充好,然后放在固定电池盒子里,随便哪里的电器没电了,都可以及时取用,低自放这个优势非常好,放个半年以上都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金霸王肯定是正品吗?

产品上要用的,直接从厂家订的货

网友S:
学习了,下次不买宜家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S:
学习了,下次不买宜家电池

是的,我手上的碱性电池用完,以后改用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家的电子钟用飞狮的低自放镍氢充电电池已经快10年了,和碱性电池比较唯一的缺点就是相对使用时间短了1/ ...

镍氢也是过放容易漏液,例如没电的电池不马上充电继续放半年很大几率会漏液报废,只不过镍氢1.2V电压比较低,放到为1.5V设计的设备中电量没放完就不能工作了,没电拿出来也是顺手充满再放着,所以漏液的几率很低。
但如果放在电动玩具里面开着忘了关,一次就报废。

网友:
记得耐过放的是镍镉,随便X

网友:
  看了这篇文章,涨知识。 我一直郁闷,为什么买了不久的 小闹钟,触电簧片会生锈。

楼主:
现在想起,我有一台昂贵的fluke 189,电池簧片就被漏液腐蚀生锈。

我只使用碱性电池。

以后真的不敢再使用碱性电池了。

网友:
我被金霸王报废了一个松下刮胡刀,被南孚报废了一个17B,还能有信任的电池么,确实反而是人家送的碳性电池,多年不用都不漏液,难道以后还要为这碱性电池配个护舒宝不成?

网友T: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起,我有一台昂贵的fluke 189,电池簧片就被漏液腐蚀生锈。

我只使用碱性电池。

我的17B已经够心痛的了,你还是189,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的17B已经够心痛的了,你还是189,

我的189没有报废。

只是电池触片给腐蚀了。主板没事。

我到淘宝花30元买了电池触片,发现是山寨的。于是砂纸打磨一下,继续使用原来的弹簧片。

不过偶尔还是发生不能开机,要转动一下电池,还是接触不好的问题。

迟些受不了再买原装的触片。

以前我都是使用金霸王的。

网友:
两种不同金属之间有电位差、回自然形成一个局部电池、同种金属之间没有电位差。弹簧是不锈钢的。

楼主:
碳性电池和锌锰电池有什么区别?

这个锌锰电池也是不锈钢外壳的,不会漏液吧?

我发现有两个遥控器上配的是这种锌锰电池,都是不锈钢外壳。都是淘宝店家送的(其中一个是格力原装空调遥控器)

网友U:
还是松下的电池最靠谱

网友V:
只买碳性电池了

网友W:
小电流用不锈钢碳性,频繁使用定期更换的用碱性
涨姿势了

金霸王有碳性电池吗
耳温q原配的用完丢掉了,没注意看

网友X:
引用 楼主:
发现无法使用。拆开电池盖,里面安装的2个宜家7号电池(碱性),被生锈的弹簧顶得无法正常取出,需要用起子 ...

不知道那种可充电的电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还是松下的电池最靠谱

GP才7毛。

松下要1.2元。

其实GP的质量也不会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只买碳性电池了

看完这个帖子的坛友,我估计以后都不会使用碱性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小电流用不锈钢碳性,频繁使用定期更换的用碱性
涨姿势了

没有见过金霸王有碳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知道那种可充电的电池怎么样?

可充电的确不会漏液。但几年才换一次电池,没有必要使用充电池。而且充电池贵很多。

网友:
又学了一课

网友Q:
引用 楼主:
GP才7毛。

松下要1.2元。

松下电池前一阵有天猫店做活动,只要0.5元,很实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松下电池前一阵有天猫店做活动,只要0.5元,很实惠的。

你帖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Q: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用微信截图,粘贴过来就这样子了

网友Y:
但是看了碳性电池,比如松下的,明确标明保质期是2年,那这样的话,囤在家里用,就不太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但是看了碳性电池,比如松下的,明确标明保质期是2年,那这样的话,囤在家里用,就不太合适了。。。。。 ...

我买GP 到2021年7月。看起来是3年。看起来比松下好 :)

反正这东西随时可以买到。不用屯。

另外,过了保质期,其实还能使用的。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用微信截图,粘贴过来就这样子了

你打字上来,不要微信上贴。

图片也要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内容,发到两个地方会被我封锁ID的。这次警告。

我已经在其他帖子回复了你:

好的,下次不会了~~

刚刚是在弹片帖子回复,一看好像说技术讨论在另外一个帖子,所以就顺手又复制了粘贴了。。。失策失策。。。

网友:
【正品松下7号电池Panasonic黑色R03碳性AAA电池促销【60粒包邮】】http://m.tb.cn/h.3gIeL3J?sm=da1631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

松下碳性的也7毛不到,买过一次,感觉还行

网友:
松下电池 5号电池20粒+7号电池20粒五号七号共40节无汞环保碳性批发空调电视机玩具遥控器鼠标挂钟干电池1.5V【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47563384455
领券后折合0.5元一节。
优惠券可以在淘宝联盟自己找

网友:
涨知识了,以后要用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安全!谢老大!!

网友:
mark,涨姿势了

网友Z(2021-09-07):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起,我有一台昂贵的fluke 189,电池簧片就被漏液腐蚀生锈。

我只使用碱性电池。

严格来说碱性电池/碳性电池/镍氢电池都会漏液,那么3伏的用电器用一个5号的磷酸铁锂电池  加 一个占位筒(相当于短路线) 会不会是终极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严格来说碱性电池/碳性电池/镍氢电池都会漏液,那么3伏的用电器用一个5号的磷酸铁锂电池  加 一个占位筒 ...

磷酸铁锂的也见过漏液的,只是不知其电解液有无腐蚀性。我没见过漏液的只有锂铁和锂亚硫酰氯电池,也可能是用的少。

网友:
学习了,空了得检查下家里的遥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