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机开机后进菜单里的“回原点”,XY正常,但Z轴发出嘎嘎...

楼主(2018-09-10):
AMOCNC 04机开机后进菜单里的“回原点”,XY正常,但Z轴发出嘎嘎嘎的异响。
同时Z轴上显示为60。
安装的是3D打印头。
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
第一次开机,我按了紧急停止,然后重启。
再次尝试,仍然是这样。
不熟没敢乱试。
那位熟悉的朋友给个思路,大概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丝杆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杆卡了?

滚轴丝杆很少卡的,除非非常脏。

可以联系kaif_w 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微信/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轴丝杆很少卡的,除非非常脏。

可以联系kaif_w 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微信/手机)。 ...

应该不是丝杠,上面很干净。这个有点像扭矩达到限定后打滑的声音。
我录了个视频,你们看看。我是新手,给个方向,我自己应该可以试着搞定。谢谢各位。
声音开大些,可以听到XY轴移动时是正常的,Z轴有明显的哒哒哒的声音。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xODY5MDE2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C:
用手拧下Z轴的旋钮,看看是不是转动不畅,我有01机,感觉04是快多了

还有感觉Z轴已经到最上面了

楼主:
Z轴旋钮,手动转不了。
另外04机是不是需要在菜单中关闭步进电机后才能手动旋转?
Z轴到最上面后会自动停止吗?带限位的吗?

网友D:
断电后可以手转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后可以手转动吗?

明天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后可以手转动吗?

今天试了下,断电后手转正常。就是自带的控制面板移动Z轴出现异响,并且不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拧下Z轴的旋钮,看看是不是转动不畅,我有01机,感觉04是快多了

还有感觉Z轴已经到最上面了 ...

我刚才断电后用手转可移动。
Z轴手动移动到行程的中部,开机电控移动时,仍旧不动并发出异响。我还在排查,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刚才试了下LCD上的移动轴,发现不是原点的问题,原点挡板和开关都正常。实际上应该是电机和轴联器的问题,在使用移动轴功能移动时,行程有在移动,但Z轴电机和轴联器之间抖动并且发出异响。请教各位这个大概会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E:
站长已经给出最直接的售后联系方式了,直接和售后联系应该比在论坛和不一定了解此机的人讨论效率高得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LCD上的移动轴,发现不是原点的问题,原点挡板和开关都正常。实际上应该是电机和轴联器的问题, ...

电机启动速度是不是设置太高,要不是你加的东西太重,拆下来看看

楼主:
在峰兄指导下,终于发现问题了,步进电机缺相造成的。Z轴电机有一根线断路了。算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站长已经给出最直接的售后联系方式了,直接和售后联系应该比在论坛和不一定了解此机的人讨论效率高得多吧。 ...

因为自己是新手,所以把过程发出来让其他新手可以有个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峰兄指导下,终于发现问题了,步进电机缺相造成的。Z轴电机有一根线断路了。算长见识了。 ...

步进电机缺相,完全没有力气,而且转动噪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