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功率有刷直流电机恒流起动的问题

楼主(2018-09-10):
最大100A的样子,用12V或者24V的电瓶供电的。

因为电流很大,起动的瞬间经常烧保险丝和功率管。所以想设计一个恒流起动的电路。

目前是用PWM做了软起动,但是用示波器看,控制信号控制电路导通的一瞬间,电流还是很大。虽然有加速起动的过程。但是实际起动时瞬间的电流还是很大。

不知道市面上一般的直流有刷电机是怎么起动的,我想做一个恒流起动的电路,把起动瞬间的电流也限制在指定的电流上。

看网上有资料说还是用PWM,然后检查电路中的电流,然后改变PWM的脉宽,这个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瞬间电流很大的问题。

是否能用功率管的工作状态来做文章,也就是说先让功率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使实际加在电机上的电压不那么大,以达到限制电流的目的。 但是那样的话功率管上面消耗的功率很大,估计瞬间就炸了。

不知道怎么搞,特来求教!

网友A:
随便一个带恒流的电源都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有没有电流检测,加上电流环,PID控制PWM占空比,电流随便控制。
前提是你的电流检测要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带恒流的电源都应该可以吧

要正反转,起动后就不限制电流了。

配合单片机做一个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器,不仅仅是一个电源。

网友:
你把功率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一下就坏了,这么大的电流,参考一下交流电机控制系统,理论上电流可以随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电流检测,加上电流环,PID控制PWM占空比,电流随便控制。
前提是你的电流检测要够快。 ...

有检测,用单片机的AD转换做的,估计快不了。可能检测到,反应过来,东西就烧了。

想直接电路上就做死,让他起动时不可能有大电流。

让电流慢慢增加上去,不要有瞬间大电流。

网友C:
有刷电机的励磁是什么型式?以前也遇上过你这种情况,电机的型式是他磁的直流有刷电机,启动烧保险及功率管的原因是励磁线圈的通电与转子通电同时,这个时候会出现励磁系统还没稳定建立,转子就通电,瞬间电流很大,如果是他励的电机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的解决方法是先让励磁系统稳定工作,再投入转子的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电机的励磁是什么型式?以前也遇上过你这种情况,电机的型式是他磁的直流有刷电机,启动烧保险及功率管 ...

永磁式的,不用励磁

网友D:
pwm就行,晶体管线性区估计管子受不了。
你是不是pwm频率太低了,很短时间导通由于电感作用,电流不会一下达到堵转电流的。
相当于阶跃信号加到电感上,电流是不会突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永磁式的,不用励磁

最简便的方法是在电机回路串入一个NTC电阻,限流。工作起来以后,电阻的温度上去了,电阻就降下来,很多软启动的方式就是这样。以前的电视机都有这种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就行,晶体管线性区估计管子受不了。
你是不是pwm频率太低了,很短时间导通由于电感作用,电流不会一下 ...

可能就是这样的。我提高频率,再看看起动电流。

网友E:
电机缓启动都是开始很小占空比,启动电流自然就小,这个是普遍正常的做法。管子工作在放大状态?如此奇思妙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缓启动都是开始很小占空比,启动电流自然就小,这个是普遍正常的做法。管子工作在放大状态?如此奇思妙 ...

原谅我的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便的方法是在电机回路串入一个NTC电阻,限流。工作起来以后,电阻的温度上去了,电阻就降下来,很多 ...

电流很大,100A,估计没那么大的NTC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正反转,起动后就不限制电流了。

配合单片机做一个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器,不仅仅是一个电源。 ...

后面加一级H桥不就可以控制正反转了。低压,电流也才100A,这个比较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一级H桥不就可以控制正反转了。低压,电流也才100A,这个比较好解决的 ...

主要是想能恒流起动。桥之类的会搞。

网友:
MCU控制不了,那就用硬件控制,比较器,电流大于多少,PWM封锁输出。

楼主:
顶上去,继续求助!

网友:
不知道你想把启动电流限制在多少,最简单的还是串个水泥大电阻+继电器吧

网友:
恒流启动的思路是不对的,电机是复杂的负载,电阻+电感+电压源。最好的方式是利用电机的电阻,恒压替代恒流,电压低电流自然小。

网友:
电流环
用MCU实现就是每个PWM周期采样电流,做PID控制
或者用个好点的电机驱动IC,有斩波功能的,比如下面这个DRV8701,电流达到设定值就关断PWM输出,用一个斜坡信号作为电流设定值,就实现缓启动了

网友:
为了简化控制电路你可以用降压启动的方法
先接低压电源,转速上去后再接高压电源,低压电源你试试取十分之一电压到二分之一电压哪个合适吧

网友:
PWM + 电流控制,如果觉得还是电流大,那就要加大脑子的用量,想法控制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网友:
电机不能恒流启动,思路方向不对

网友:
分流器采样电流,与基准值通过比较器比较。大于目标电流时关断MOSFET/IGBT,用电机线圈电感续流延时dt。再打开MOSFET,进行电流闭环。

网友:
保险丝都烧了  怎么可能是瞬间的电流   保险丝慢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