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手机耳机与充电共存的小纠结

楼主(2018-09-10):
被不得不换了粮食6X,发现现在的手机竟然把3.5耳机插口取消了,与TYPE-C充电数据口三合一。

我习惯于晚上睡觉前边充电边听催眠曲,快睡着了,耳机一扔就去见周公了。
这一下可麻烦了。听耳机无法充电!不充电转天手机电力不足。

网上查有一种猪尾巴可以把一个TYPE-C分成一个TYPE-C和一个耳机口两部分,再仔细看大家反应这玩意充电时电流上不去,耳机可能还会有杂音。

没用过蓝牙,蓝牙耳机或接收器问题也很多,手机充电就够麻烦了,再增加一个天天要充电伺候的,太麻烦。另外音质上蓝牙一始是为语音设计的,不知道现在能做到多好。

还有更好的方案的大兄弟谈谈呗……

网友:
蓝牙现在音质不是什么问题,就是本身需要充电。另外我买了个小米的蓝牙耳机,结果垃圾得 有时候转个头就声音就卡下

网友:
没别的办法了。也就蓝牙和分线器两种方案了。再一个方案就是换带3.5的耳机。

网友:
哎,找罪受,,,

网友:
你应该上无线充电的手机.可以边充电边听歌.
这个6X就出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个6 x你直接外放不行?

网友(2018-10-29):
我用的小米99那个蓝牙耳机和XR连接还是不错的,原先和MIX2连接真是转个头都会出现连接不良,估计天线设计问题,也有可能是粗粮手机蓝牙设计问题,换了XR后这个现象消失了,而且XR的连接距离比粗粮好了不是一点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