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 无法进入PSM模式

楼主(2018-09-10):
某宝 采购的 SIM7020 开发板,AT指令 网络 MQQT 等都可以调通,但是无法进入PSM模式。不知道坛里面有人调试过NB-IOT 吗

网友:
PSM模式是由基站控制的,运营商开卡时说明

网友A:
PSM可以通过AT指令打开或关闭,你看看是不是没有使能

不能PSM那还玩什么NB啊?模组肯定不会有问题,应该是你设置的不对

楼主:
2楼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M可以通过AT指令打开或关闭,你看看是不是没有使能

不能PSM那还玩什么NB啊?模组肯定不会有问题,应该是 ...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AT 使能什么都可以返回OK ,只是功耗不见变化。T3412 也设置了。还是没用,应该是2号说的需要联系运营商改APN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AT 使能什么都可以返回OK ,只是功耗不见变化。T3412 也设置了。还是没用,应该是2号 ...

你在多久之后看功耗的?默认时间是20s还是60s我忘记了,不同厂家模组也不一样你等个3min试试看

楼主:
AT+CPSMS?
+CPSMS: 1,,,"00100011","00100010"  这样看起来初始化值应该是 2min

网友:
引用 楼主:
AT+CPSMS?
+CPSMS: 1,,,"00100011","00100010"  这样看起来初始化值应该是 2min

是的,2min后才会进入PSM,你测试看看是否真的进入低功耗了

网友:
NB这种东西,应该找有售后服务得代理商

网友B:
注意你的卡要开通PSM模式和ED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你的卡要开通PSM模式和EDRX

谢谢,我查询一下

楼主:
查询的信息

网友:
这个是怎么查的?

楼主:
我让买家给我查的,暂时还差不了。现在刚调试阶段。如果在移动直接办理应该就能查吧

网友C:
直接断电源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断电源得了

NB-IOT 最大的特点就是PSM 模式,没有这个玩它就没意义了

楼主:
今天卡到了,实测电流有327uA ,怎么这么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NB-IOT 最大的特点就是PSM 模式,没有这个玩它就没意义了

本来就没什么意义,你关和模块自己关区别很大?,,,,,,唯一的区别大概是如果模块自己偷偷的开了,你的电池就悲催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卡到了,实测电流有327uA ,怎么这么大啊。

这功耗可能还是eDRX模式,PSM基本上能达到5U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功耗可能还是eDRX模式,PSM基本上能达到5UA

eDRX能明显看到大的跳动的,我估计他这板子,其他地方有功耗

网友:
这COAP没做好,连FOTA都没做好的,你敢用?还是官网资料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eDRX能明显看到大的跳动的,我估计他这板子,其他地方有功耗

是的,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板子其他地方有功耗

网友(2020-02-16):
引用 楼主:
是的,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板子其他地方有功耗

你是如何做的,我用的BC35-G,买的开发板,应该是它的最小系统,我测试进入PSM后电源差不多12MA,我自己做了一个板,进入PSM也差不多有这么高的电流,望指点。这里有我的板子电路图,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1189301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没什么意义,你关和模块自己关区别很大?,,,,,,唯一的区别大概是如果模块自己偷偷的开了,你 ...

当然有意义了,PSM模式唤醒以后不需要重新注册网络直接发数据就行,如果掉电那么要先搜网注册网络,最快也要半分钟,而且搜网功耗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当然有意义了,PSM模式唤醒以后不需要重新注册网络直接发数据就行,如果掉电那么要先搜网注册网络,最快 ...

是的,但是模块如果卡没钱了、或者信号不好,它就会毫不留情的迅速把你的电池的电耗光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是模块如果卡没钱了、或者信号不好,它就会毫不留情的迅速把你的电池的电耗光 ,,, ...

最基本的解决方案,设备注册网络的次数限制一下,重发数据的次数限制一下,既然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用代码来解决不难吧,再加上平台端配合做设备离线报警,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么?另外运营商都有卡资费状态查询接口提供,直接集成到平台就可以了,定期查询余额不足平台提醒,另外现在物联网多数都是走流量池的方案,欠费就统一一起欠费了。最后无论多牛逼的技术都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使用场景,PSM的出现是给了你多一种的选择而已,怎么用看你的使用场景。

网友(2020-12-16):
楼主您好,我也在用sim7020c,也是测试psm模式有问题,电流很大,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能否请教您一下?已加好友,谢谢!